[維修實例] 烤箱維修(自製定時器)

楼主(2016-12-25):
家裡的烤箱計時器故障了,不會計時,加潤滑油後仍然不能正常運做,只好自己做一個計時器,這時候腦中有幾個方案
1.使用PLC,太貴了,不符合成本
2.使用arduino雖然便宜,但手續太繁瑣,時間太久,懶的做
3.使用傳統電控,成本和製作時間都比較恰當

STEP1:製作電路圖

STEP2:買東西,花了大概500大洋,光TIMER就要300塊了,有點貴

STEP3:塑膠盒加工(這旋轉切片和旋轉銼刀很好用,到電子材料行買的,介紹給大家使用)

STEP4:拆烤箱的外箱,還真他媽的難拆,費了好大的勁

STEP5:烤箱配線,本來要用一般電線配線,但考慮烤箱溫度,改用電熱線配線

STEP6:完成測試

网友A:
機械式定時器一顆一百多元,直接買來換比較快又完整。
那顆MY尺寸Relay接點容量對烤箱而言不太夠喔。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enc=u&searchfrom=indexbar&k=烤箱+定時器&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械式定時器一顆一百多元,直接買來換比較快又完整。
那顆MY尺寸Relay接點容量對烤箱而言不太夠喔。
http: ...

1.果然是高手,一下子就看到缺點,這點我有考慮,但我看到他的電源線才0.75mm2左右,所以我才使用10A的RELAY

2.一直找不到地方買機械式的定時器,原來露天就買的到,原本想去資源回收廠拆,但想到要拆烤箱就懶了,感謝提供    這個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1.果然是高手,一下子就看到缺點,這點我有考慮,但我看到他的電源線才0.75mm2左右,所以我才使用10A的RELAY

機械式定時器除了網拍買之外,電子材料行也有賣,只是可挑選樣式不若網拍多。
您那顆繼電器看裡面那條共同接點電線就知道能不能耐得了烤箱電流,若要用常見標準繼電器,至少要選OMRON MKP以上等級。

网友B:
這買來diy的材料,比原材料還貴!?diy成功無價。高興完後還是買個原物件重裝回吧,安全也美觀。

网友C:
原製造商沒賣嗎?機械定時器可能只需裝2個螺絲、裝在原烤箱又不佔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製造商沒賣嗎?機械定時器可能只需裝2個螺絲、裝在原烤箱又不佔空間

這我不知道,但修電器畢竟是業餘的,主業是自動控制,當然用自已比較拿手的項目維修

网友:
看到最後的成品,不管規格符合不符合完整的電器特性都是佳作~
給力 ^^

网友:
自動控制高手做的工業規格定時器。

网友D:
雖然這樣的電路動作上是沒問題 , 但建議你不要用這種 [自殺] 電路的設計 !!! (自己的接點切斷自己的電源)

改成這樣是比較可靠的電路 !!!

補充內容 (2016-12-26 05:17 PM):
如果主電路跟控制電路能分開更優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雖然這樣的電路動作上是沒問題 , 但建議你不要用這種 [自殺] 電路的設計 !!! (自己的接點切斷自己的電源)

很新的論點,你有相關的參考資料可以說明這樣的電路不安全嗎,因為這樣的電路幾乎是電控的標準電路,很難想像是有問題的,沒有冒犯的意思,單純的討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買來diy的材料,比原材料還貴!?diy成功無價。高興完後還是買個原物件重裝回吧,安全也美觀。 ...

co大,說話真幽默,
原來話中有話,
我也是考慮到,
烤箱加熱大電流~
安全第一~

网友:
機械式定時器很好買呢...花大錢改這樣也不失為辦法,但是接點不太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雖然這樣的電路動作上是沒問題 , 但建議你不要用這種 [自殺] 電路的設計 !!! (自己的接點切斷自己的電源)

可惜他用的ˊ是功率小的繼電器,不是真的激磁電譯,不然以ab接點的接法,如此改良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新的論點,你有相關的參考資料可以說明這樣的電路不安全嗎,因為這樣的電路幾乎是電控的標準電路,很難想 ...

不曉得你自己有沒有仔細分析一下 , 為什麼這樣的電路不好呢 ??

我從一開始接觸自動控制 , 老師就告訴我們 , 這樣的電路是造成不穩定的禍首 !!!

我比較希望你自己仔細想一下原因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新的論點,你有相關的參考資料可以說明這樣的電路不安全嗎,因為這樣的電路幾乎是電控的標準電路,很難想 ...

jeanshyen大說的意思是您原本畫的圖很容易發生「接點追逐」現象。

您將TIMER的電源與自保持繼電器R1並聯,而自保持電路的OFF接點是TIMER的b接點,所以在時間到達瞬間,b接點跳開時TIMER馬上沒電,所以b接點又馬上閉合(也就是b接點跳開時間非常短暫),如果R1反應遲鈍一點的話,有可能還沒跳開,這會讓TIMER又繼續有電重新計時......如此反覆下去。

而jeanshyen大改的圖是將TIMER電源與負載並聯,當時間到達時,一定要等自保持繼電器R1確實跳開之後,TIMER才會沒電,所以修改的圖從b接點跳開到TIMER沒電多等了一個R1動作時間,相對之下會比較穩定。

雖然只差了幾十毫秒,但這就是穩定的關鍵。

网友:
引用 网友A:
jeanshyen大說的意思是您原本畫的圖很容易發生「接點追逐」現象。

您將TIMER的電源與自保持繼電器R1並聯 ...

深感認同~感謝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A:
jeanshyen大說的意思是您原本畫的圖很容易發生「接點追逐」現象。

您將TIMER的電源與自保持繼電器R1並聯 ...

很精闢的分析,自動控制講究的就是接點的確實動作

网友:
我是拆微波爐的定時器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