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小修Panasonic RX-DS45 CD 激光头

楼主(2016-12-25):
  家中一台老二手Panasonic RX-DS45 便携式音响CD机出现点小问题,在播放一些碟片时不时出现读不出曲目、读出了曲目只能顺序播放(中途无法选曲,一旦选曲就无法读盘)、播放时而有跳音、跳轨,诸如此类。
  这都是CD激光头出现问题的症状。
  机器是91年6月的老机,几经周转到咱家中也快十来年了,是人是物相遇都是缘分。虽说当前不流行听CD,但舍不得丢弃,想法得“医”好它。
  该机的CD捡拾部分在网上查得是“RAE0113Z”型,如下图:

Traverse Deck

 Traverse Deck

Optical pickup 1

Optical pickup 1

Optical pickup 2

Optical pickup 2

  上一般常用的方法,调整激光管电流电位器,再调整倾斜度调节螺钉。为了保证能恢复原状,我采用了比较笨拙的办法,记住两个螺钉退到与螺口齐平时的圈数及缺口位置。下边是我在2005年的第一次调试记录:

Traverse Deck

Traverse Deck

Servo PCB 1

Servo PCB 1

Servo PCB 2

Servo PCB 2

  调整激光功率电位器,使激光管的工作电流在5xmA,电压≈2.5V。这些参数与网络上获得的资料相比略偏大,激光管老化后就是这样。如果把电流调太高,会加速激光管的损坏,而且对读盘性能也并无好处(实际证明反而会变差)。
  因为CD片与激光头透镜间可能存在径向的倾角,故在调整两个倾斜度螺钉时发现,它们可以影响到读CD内外圈轨道的能力。调整是两个螺钉轮流调整小角度,观察读盘性能。但最终发现,调整的余地还是挺小的。
  因为在早先对光路已经清洗过了,这次就不作清理。另外,老化了的激光头,对任何偏差都很敏感。比方,Spindle电机上的CD片托盘高低会影响读盘能力,因此,必须适当降低托盘的高度,以便使CD片更接近激光头透镜,好让反射的激光更强烈。当然,调整太过的话,又影响到激光束的聚焦。这是个度的问题。
  经过这些调整后,对大多数CD盘片均能顺利读取、播放。但是对于部分质量较差的盘片,还是存在一些小问题。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篇PO文。

  因为是老机子,所以,在市面上难觅新配件。但还是在万能的X宝找到了一家。但是,兴冲冲安装后发现不能读盘……检测激光管电流、电压与自己的那个几乎相同,但眼观激光强度相对强些。调整上述讲到的功率、倾斜度螺钉什么的都没结果,而且,拆出清洗后再测试也没改善,真是沮丧透顶!
  索性,死马当活马医喽!拆下它的光靶,尝试一下重新对靶的乐趣。
  但是啊,对光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开始,是用自己黄金肉眼去抵御强大的激光——说笑啊,CD用激光是780nm的低功率激光,属于“Class 1”激光产品,一般来讲短暂的接触对人体无害。当然,最好还是少接触,或者做好眼睛的防护。这是小问题,大问题是,对中光靶真是难过我开始的想象!所以啊,结果是失败的。
  好了,要完成如此精密的“手术”,必须依靠科技对吧?于是,在X宝上淘了个“超眼”的USB内窥显微镜,声称是200倍放大的(实际并没有的事)。之所以选择它,是考虑到它比较细小,可以很靠近激光头光路中的反射镜而不受阻挡。事实也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在反射镜中观察到的光靶影像并不在反射镜的表面,也就是说,虚像焦平面在反射镜更里边,这需要观察器要很靠近它才行。这样一来,为了聚焦,放大倍数大大降低(因为显微镜头最多是靠到反射镜上,是无法伸进反射镜里边去的),好在结果还是挺清晰的。所以,关于用放大、显微镜观察镜子中的虚像,的确要注意此类问题的。
  这款数码显微镜好处在于可以与手机对驳,通过OTG线及相关软件可以让手机成为影像观察窗口。所以,经过仔细的对中,直到自己满意。虽然第一次出现了点问题导致仍无法读盘,后来发现光靶的安装角度存在一些问题(在拆光靶前自己做了些标记),这样,即使对中很准确,但因角度的问题,会影响到激光对感受RF信号的两个PD的照射强度(个人认为)。因为我没有看到网络资料中提供的激光光点的衍射光斑,所以也不确定是否是这个原因。但事实结果是,激光头不读盘的问题解决了!而且,结果好过于想象——因为,它比原先的那一个激光头要好得多,可以读取任何盘而无压力。
  最后,稍作调整后复位所有拆解的部件。至此,完成CD机的修复工作,原先的激光头就留作备用了。
  说了一大堆,最后上图让各位瞧瞧:

161217_211509(对中激光点,偏离).jpg

161217_214257(对中后的激光点,弱).jpg

161217_222624(对中后的激光点,强).jpg

161218_214602(从反射镜中观测到的光靶).jpg

  以下是自己的USB 虚拟示波器捕获的RF信号眼图,可惜这种示波器的波形捕获率太低,导致眼图看起来很糟糕!

Eye Pattern

Eye Pattern

  这是光靶的显微照片,中间的是四分割PD,用于感受聚焦、循迹的正确性;两边两个近似大半圆是另两个PD,用于感受RF信号:

  这是自己补画的Optical Pickup部分的电路:

Optical Pickup SCH

Optical Pickup SCH

  下边是CD Servo system的部分电路:

  如果各位也喜欢类似老机子,这里可以提供不少它们的Service Manual:http://elektrotanya.com/http://www.vintageshifi.com/repertoire-pdf/Grundig-3.phphttps://www.manualslib.com/。大家可以去看看。
  谢谢!

161220_202622(最后一次对路,很准).jpg

网友:
很給力~
感謝分享.

楼主:
谢谢Sandy大。
俺在这方面不过是小白一个,由于比较乐于其中的过程,就自己动手把玩了一下,献丑了。解说不对的地方望各位大大指正!
谢谢!

网友:
厲害,能玩到這邊的真的是高手

网友:
大大真的是不簡單

网友(2017-08-01):
您把刀口儀跟眼圖都拍出來了,果然是行家

网友:
大大真的是太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