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電測試儀 BR886AR- 耐壓測試功能維修!

楼主(2016-12-25):
家電測試儀 BR886A R
使用耐壓測試功能时,屏显示电压到1900多V后自动关机,接不接负载一样!
稳压管测试功能正常,测灯管时,灯管只亮了一半后自动关机保护!
-------------
找售后咨询后,说是高压变压器输出的高压二极管耐压不足,电流大自动保护了,说有这个高压二极管可以自己更换,参数3000V耐压,查了自已没此管准备有时间时返厂保修,有空时,查了一下淘宝上的有4KV二极管卖,心想自己买点管子来修修也可以,省掉寄来寄去的麻烦!
刚好这几天有空,拆出机子,发现二极管的型号为R3000,参数3000V,0.5A。淘宝上有R3000、R4000(4KV)的管子,元件找到了,修复应该没有问题!
先用指针表在线测了一下4个R3000管子,发现靠近变压器处的二极管在路点对地有漏电现象,拆出测二极管正常,在路点还是对地漏电2M左右,怀疑高压电容有漏电,当拆到最靠近变压器的高压电容2KV103P时,在路点不再漏电,一测电容还真漏电了,用3KV222二个电容并连后焊好,开机故障的排除!耐压测试电压能调到2500V以上,测灯管也正常点亮!
再用耐压功能测坏的电容,耐压值有时150有时250V左右不稳定!
此机功能不错,只是有些元件的用料差些!

网友:
恩   要記得附圖片   像是這類高壓元件   即便選用規格內的參數  也是容易發生極穿的現象
最好可以再用更大的  比如說6KV的元件  或是串聯使用

网友:
快了文章覺得內容很好加了分~才發現大大沒附圖~
請大大附圖,謝謝。

网友:
一篇很好的維修實例,可惜違反版規沒有附圖,我也只能依版規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