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2V 求助 BIOS

楼主(2016-12-26):
機種 :  ASUS  X552V
求助 BIOS  版號 : X550CL  條碼上 : X550VL

官網上 X550VL 試過 207 無法啟動

如官網 BIOS 正常可用那就要再查了

网友A:
把原始檔備份傳上來我修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始檔備份傳上來我修改看看

原始 BIOS

2.59 MB, 下載次數: 25

原始 BIOS

网友A:
你沒有備份就直接用官網的改成8MB燒進去
我有寄兩個檔案給你
你試試看可不可以用
檔案有點大我就不放上來到我給你的連結去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有備份就直接用官網的改成8MB燒進去
我有寄兩個檔案給你
你試試看可不可以用

有呀 ! 我這是機板拆下讀出的 BIOS

收到 -- 謝 -- 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呀 ! 我這是機板拆下讀出的 BIOS

難怪不開機BIOS格式根本就不對
那兩個檔案如果可以開機我在傳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怪不開機BIOS格式根本就不對
那兩個檔案如果可以開機我在傳上來

主板因浸水腐蝕 -- 修到 POWER SW 有3.3V 出來 - BIOS 也有3.3V 又 CMOS沒電才懷疑 BIOS 應該也流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因浸水腐蝕 -- 修到 POWER SW 有3.3V 出來 - BIOS 也有3.3V 又 CMOS沒電才懷疑 BIOS 應該也流失 ...

楼主:
試過 PCB_ID1 - 3V 改接地 PCB_ID2 -接地改3V 沒變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因浸水腐蝕 -- 修到 POWER SW 有3.3V 出來 - BIOS 也有3.3V 又 CMOS沒電才懷疑 BIOS 應該也流失 ...

你確定你是第一手維修 ?

如果如獅子魚大大所述,我認為你因該不是第一手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確定你是第一手維修 ?

如果如獅子魚大大所述,我認為你因該不是第一手維修 ...

這之前聽說有拿回原廠後應該報價太貴不修(內部腐蝕地方有貼箭頭貼紙)

是第一手維修的 --  浸水不是很嚴重只是氧化電阻壞 --

目前經過 獅大 提共的BIOS  已可啟動而電流跑 0.27 不開機

查看後 CPU VCORE 沒電出來 其他電壓都正常 -- 電壓管理晶片條件正常就是不出電來

目前狀況就這樣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之前聽說有拿回原廠後應該報價太貴不修(內部腐蝕地方有貼箭頭貼紙)

是第一手維修的 --  浸水不是很嚴 ...

死馬當活馬醫

換一顆 RT8885A 試試 -- 剛換上電流上升還以為 OK

VCOER 有出來1.1V  還沒畫面一下子 風扇轉速就怪怪 結果想關機再開竟然又恢復 0.27A 又不動 -- 靠 -- 白暗爽

結論  --  後來是 整合橋 ( SLJ8E ) 出問題

完修

BIOS 獅大堤共的 感謝

內存x550vl主板x550cl rev2.1.rar

3.54 MB, 下載次數: 21

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馬當活馬醫

換一顆 RT8885A 試試 -- 剛換上電流上升還以為 OK

不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