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液晶電視V32MABF_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6-12-26):
TATUNG液晶電視V32MABF.....外觀良好無任何物理損壞~插上電源有通電~按電源開關有亮藍燈但是螢幕沒反應.....從背後看~裡面有個紅色燈一直閃~

請教各位前輩~這大概是什麼問題~什麼零件故障? 要從哪個方向去檢查?

懇請指教....

网友:
有聲音嗎? 有的話 看是高壓還是燈管喔    (量量電吧)

网友:
閣下這樣的圖文發問,很難得到回應

請拆開TV , 附上基本電源板測試電壓數據

如果你啥多不會也不會拆不會測量電壓,那麼建議送修

网友:
沒有電學基礎,只想自己修修看的精神,值得鼓勵,不過維修這種技術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講的完,別把有機會修復的搞到沒救,建議送修+1

网友:
可以在這論壇多爬文看看是否有類似維修.

网友:
拆開便知分曉,沒拆開隔空就能抓藥也真是神人等級 板上有很多教學文章 看一看就懂了 不花時間就想有答案 用錢才有可能
如果連拆都懶 那只有錢能幫你解決了 花錢送修

楼主:
拆開後發現有2個電容爆了 (10u-450V)

到電子材料行買了新的電容換上

換上後開機還是沒畫面....有個紅燈一直閃

接下來應該檢查哪個零件? 有前輩可以指點一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