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DPS-213AP電源板,IC銅箔脫落,線路要如何接。

楼主(2016-12-26):
下圖 IC銅箔脫落,線路要如何接,電容短路,不知規格要用那種替用。
不知那位大大有這塊電源板的 IC 線路可提供。
圖1

圖2
下圖是2X晶體量測結果,是正常嗎?(中間腳跟右側腳短路)
圖1
圖2
下圖電容量測結果,是正常嗎?(不知規格容值),有短路現象。

网友:
1. " 銅箔 " not 銅柏

2.圖片~我看的霧煞煞

3.單文字敘述好了你IC銅箔脫落~~細線用OK線(銀絲線)

較大或耗電流的可改網路線(單心線)

或是你要較專業直接用銅箔去減成你要的形狀大小,再用AB膠(環氧樹酯)黏好固定

4.如何接 ?

當然你要去找其對應連接的線路補接上Ok線或是銅線,這因該只是單層板,難度是最簡單的

楼主:
圖1從上面 IC 右邊白點算起 5.6.7腳看起來無線路連接,第6腳銅箔脫落所以無法得知它的相對應線路,所以才不知如何處理。
不知你是否有這塊電源板的 IC 線路,如有可否傳個圖檔讓我參考。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