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小廚師烘碗機TA-878...

楼主(2016-12-26):
電源燈和時間選擇燈會亮.....

原先按電源開機有時繼電器會"嗒"一聲
馬達轉一秒便停了...
紫外線燈管不亮....
有時繼電器則無聲,所以馬達也未一秒做動....

所以就買了一顆一模一樣的繼電器更換,可是更換過後連"嗒"一聲也沒了...XD
請前輩們給點意見,感謝了.....

補充內容 (2016-12-27 10:16 AM):
更換四方型綠色電容後,故障排除,完修,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感謝.......

原先繼電器就接在這地方了....

原先繼電器就接在這地方了....

更換過的繼電器....

更換過的繼電器....

网友A:
看你敘述的好混亂??

烘碗機問題通常多是溫控保險絲NG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敘述的好混亂??

您好,SORRY,小弟只是把遇到的描述上去....@@"
剛有用電表量了一下溫控保險絲,並沒有斷路,有歐姆值.....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SORRY,小弟只是把遇到的描述上去....@@"
剛有用電表量了一下溫控保險絲,並沒有斷路,有歐姆值... ...

你整理一下問題吧!

這台有三個部份:

1.紫外光燈

2.加熱part

3.風扇part

你現在的問題是通電開機是 1,2,3 多有問題呢?

還是只有1,3有問題呢?

网友:
那2個電解電容, 容值對嗎? 我家的是容值不足(漏液), 櫻X牌的狀況是工作到一半, 燈亮著, 但風扇沒反應........(更換繼電器).
PS. 櫻X牌控制板是3個繼電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整理一下問題吧!

這台有三個部份:

您好,通電後1、2、3 項都沒有反應.....

1.紫外光燈

2.加熱part

3.風扇part

网友B:
任何電器碰到任何故障,務必要先確認電源是否正常。

网友:
1.紫外光燈單獨測試?
2.加熱part單獨測試?

网友:
各迴路在做甚麼的,何者是主控,有分時序開啟
這些搞清楚,查線路圖,沒有圖就自己追線畫圖,就能判斷故障點
光換繼電器不是一種好方法,因為你不曉得自己在做甚麼 換了會好是幸運  換了不會好就要花功夫

网友C:
Relay這樣焊接,nc跟no接點不就顛倒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lay這樣焊接,nc跟no接點不就顛倒了嗎?

原本拆開的接法就是這樣了......
剛量了一下繼電器的DC電壓才4V左右,在慢慢往上查了,要12V繼電器才會作動才對...

网友:
查直流電源有無異常電流或是 電容器容量衰減  無法使電流通過
異常電流發生有可以是因為電容漏電  或是半導體元件漏電  比如二極體 穩壓二極體 積體電路

网友:
可以查一下 Q1 的 B , C 極電壓是否正常 ??

若正常検查一下 Q1 是否正常 !!

网友D:
懸空在板外那顆四方形電容拆下來測量電容值是否衰退太多?

沒電容表的話,找顆容量、耐壓一樣的換上去試試看。

网友:
門的周邊安全開關是否正常?
會不會影響機器的啟動運作?
面板上的按鍵開關是否正確沒有短路?
(可以解焊後拉線再開機測試.)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15-1-1.html
這台有人有修過,請檢查狀況是否一樣的故障問題?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建議,今天會去買零件回來試試,因為今天早上一開,他又動作了,紫外燈、風扇、加熱器目前正常運作中,可是把電源關掉要在啟動時,又要看運氣了,這二天試完在上來回報,感謝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懸空在板外那顆四方形電容拆下來測量電容值是否衰退太多?

沒電容表的話,找顆容量、耐壓一樣的換上去試試 ...

謝謝y兄,更換四方型綠色電容後,啟動正常了,定時也都ok,萬分感謝.....^^

网友E:
有料的話順便把按鈕換掉,我家的都換2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何電器碰到任何故障,務必要先確認電源是否正常。

辛苦了。。。

楼主:
謝謝您的建議,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料的話順便把按鈕換掉,我家的都換2輪了....

有的,我也在測試正常後,把按鈕和電容也都換新了,勉得以後又要拆一次檢查....

网友F:
換掉的那個四方型電容ˋ是做什麼的?為何會影響風扇及電熱器啟動?
請賜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換掉的那個四方型電容ˋ是做什麼的?為何會影響風扇及電熱器啟動?
請賜教

降壓電容,從AC線降壓產生控制電路所需低壓直流電源,算是傳統變壓器的精簡版。

工作所需的電源不穩,很多問題會一起出現。

网友F:
烘碗機一台好幾千元,為何不用變壓器要用電容?

网友:
感謝ysc
論壇有一篇po文可參閱
http://bbs.pigoo.com/thread-16631-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烘碗機一台好幾千元,為何不用變壓器要用電容?

變壓器1顆幾十元(幾乎不會壞),降壓電容1顆2~5元(壽命有限)...你是老闆你會用那個n_079|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變壓器1顆幾十元(幾乎不會壞),降壓電容1顆2~5元(壽命有限)...你是老闆你會用那個 ...

體積、重量也是一個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烘碗機一台好幾千元,為何不用變壓器要用電容?

如果設計成用不壞~那廠商就沒得賺了~
還有因為現在產品大家要求要便宜又大碗所以只能夠從許多地方COST 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