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買的220V熱風槍

楼主(2016-12-26):
小弟一時不查請朋友買了大陸掏寶的熱風槍,後來朋友告訴我是220V,暈倒~~~
還好我的書桌離冷氣插座算近,但是又想到這220V的插孔,還是需要一條延長線來接才夠,
小弟想問問大家是不是一般的延長線就可以了,還是還有分110V和220V的延長線?
謝謝大家!

网友:
如果有開關及過載保護的延長線,
要挑AC 220V的規格.

网友:
重點是你的熱風槍的耗電W數
延長線一定要可以承受得住

网友:
在大陸要買到110V的東西不太好買.......

只要隨便買,都是220V的

网友A:
冷汽机的供电是220伏的吗?

那么家里是不是有两组电源供电(110伏和220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冷汽机的供电是220伏的吗?

那么家里是不是有两组电源供电(110伏和220伏)? ...

台湾家庭供电110V和220V同时供给,220V用变压器升压提供,空调电热水器等大耗电电器用220V,其他小功率电器用110V,家庭布线要布两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湾家庭供电110V和220V同时供给,220V用变压器升压提供,空调电热水器等大耗电电器用220V,其他小功率电 ...

台灣家用的220V基本上只有冷氣和洗澡用電熱水器在用.....

不是你所說的昇壓變壓器...

110V是220V分成二半在用的.....不是用變壓的.

网友:
台灣住家都是單相三線供電ㄚ...

在需要用到220V的地方設一個專屬迴路+插座....如空調、電熱水爐...廚房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台湾家庭供电110V和220V同时供给,220V用变压器升压提供,空调电热水器等大耗电电器用220V,其他小功率电 ...

这种供电方式对小功率家用电器看似乎有好处,

但如果没有电工知识的,接错线问题就大了喔

网友:
直接改加熱器     加熱絲重繞    或是改用類似加熱器   但是電壓供應為110V

變壓器好辦  訂做  或是改裝交換式電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台灣家用的220V基本上只有冷氣和洗澡用電熱水器在用.....

不是你所說的昇壓變壓器...

我记得是用变压器,变压器在外面,一幢楼或一个小区用一个110V~0~110V变压器,然后从变压器拉三条线进屋,用110V时用110V~0两条线,用220V时用两条110V的火线,是这样吗?能否贴台湾的供电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是用变压器,变压器在外面,一幢楼或一个小区用一个110V~0~110V变压器,然后从变压器拉三条线进 ...

應該差不多就是你說的這樣.

一個小區會用一個,但有時做生意的怕電不夠用,會自己向電力公司申請一個小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供电方式对小功率家用电器看似乎有好处,

但如果没有电工知识的,接错线问题就大了喔 ...

台湾的三线双电压供电方式我觉得缺点多多,线径粗了浪费铜,布线也麻烦,对不懂电的人可能增加了接错插错损坏几率,但220V高压插座可能会安排在高处,两种供电也可能插座不同,硬要说110V供电比220V供电有好处的话,就是当发生触电时的程度不同,220V电死几率较大,110V电死几率较小,台湾这种复杂供电方式也是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无奈之举,台湾曾是日本的殖民地,沿用了日本的低压供电,以前的家庭用电少,主要是照明的电灯泡,富人再加电风扇,现代社会家庭各种电气化,炊具空调电热水器都是大功率,才想办法在原来110V供电的基础上增加220V供电,以节省铜线减少损耗降低线路电器的故障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應該差不多就是你說的這樣.

一個小區會用一個,但有時做生意的怕電不夠用,會自己向電力公司申請一個小型 ...

大陆220V供电就简单多了,用高压变压器直接把高压输电变成三相四线制的380V/220V,居民用电用220V,工业大用电用三相380V,大陆马路街边变压器很少,一个大变压器供一大片区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台湾的三线双电压供电方式我觉得缺点多多,线径粗了浪费铜,布线也麻烦,对不懂电的人可能增加了接错插错 ...

台灣曾是日本殖民地沒錯,但配電系統主要是承襲自美規,美國插座樣式與電壓跟台灣一樣,而你們那邊則是歐規。

台灣家庭用電是以單相三線式110V/220V為主(其實就是有中心抽頭的220V變壓器),缺點如您所說配電會比較複雜一點,但若大坪數住家或是辦公大樓、工廠則會以三相三線式220V或三相四線式220V/380V供電,會供應哪一種純粹以申請容量需求與該地點供電環境而定。

相對之下,大陸地區供電終端以三相四線式一種比較單純,施工維護也比較簡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是用变压器,变压器在外面,一幢楼或一个小区用一个110V~0~110V变压器,然后从变压器拉三条线进 ...

請洽您當地的福建軍區問問~~~~他們熟滴很n_127|

网友:
加熱絲對半並聯接110V,電流會加倍,電源線耐電流要評估一下是否加粗一點。

网友:
(有安全保護及開關有LED燈)的延長線有分110V跟220V

若是110V延長線接到220V的市電,其開關的LED會燒掉但是因該還是可以用,只是你開關不會亮燈

而一般市面上的10元商店或是五金行賣的"低價"延長線(無任何開關),這種不管你用110V or 220V 多可以~~但是~~他耐電流很低,你若是用熱風槍保證延長線會燒掉

所以~~你還是乖乖的買220V延長線,或是自己用較粗的電源線(例如:雷射印表機的電源線)自己DIY一下也是OK的

楼主:
謝謝大家 小弟去找找220V的延長線!

网友:
我用3.5mmX3C的電纜當220V延長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灣曾是日本殖民地沒錯,但配電系統主要是承襲自美規,美國插座樣式與電壓跟台灣一樣,而你們那邊則是歐 ...

台湾与美国日本供电标准有点差别,台湾是110V,美国是120V,日本是100V。

网友:
因為還有插頭轉換的問題,建議你自己做220V的延長線,
我國冷氣的插座是這種
http://1.blog.xuite.net/1/0/0/6/ ... /txt/37096471/0.png

也要看大陸的熱風槍插頭是哪種?

因為買不到220V插座專用的延長線,
若用一般延長線,又要再買個轉接頭,轉接愈多風險愈大,成本也愈高,
乾脆自己到五金行買220V T型插頭 +電線+ 大陸熱風槍插座  螺絲鎖一鎖即可!

大陸用220V,台灣110V,相同的瓦數的電器,220V單條電線負載電流較小,所以線徑也較細,
所以,大陸220V電器在台灣用時,就盡量220V直接用,不要改成110V了,否則連電線都要改。

网友:
提醒一下!

千萬不要拿三孔的延長線直接上~
很多三孔的都是110V(電源開關或跳脫開關零件耐壓不足)

本人有次不察,誤以為耐壓上限都是250V(只有電線是),插上220V一開就啪一聲.......

只好再買條新的!

网友:
你要不要到"露天"搜尋下小米延長線,
價格應該還OK,是250V 10A 且是大陸插座正好能符合熱風槍插頭,
無須轉接頭(可能只需一只接到冷氣插座的轉接頭),個人覺得又美觀。
當然如你要DIY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