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從哪下手好 E-POWER X-400

楼主(2016-12-26):
這顆電供故障情形很奇怪...
拜讀維修實例60篇以上都沒相同故障...

E-POWER
型號:X-400 BTX

都可以很正常的開機  電壓空載都很正常  推動風扇一顆  3.3V上升3.4V....兩顆風扇以上就直接HH了...
接電腦也都可以很正常開機,只是有時候鍵盤會突然失靈,換另一顆POWER就很正常
目前做的查修方向3.3V出線往回查...一路都沒故障元件....

直接量測晶片電壓...也是3.4V,代表故障還在更前端嗎?...拜讀其他維修例,往低壓修,鋁片上的MOS,感覺看起來有一顆字不好看,另外兩顆字請很明,

型號
LT 9228
STPR2020CTW

不知道這顆怎量測好壞,或是有無代用產品。

已把電容全掃掉,增加耐用度。

電源控制晶片 AT2005B

网友A:
恩    更換IC  查查5V SB
另外磁放大電路 也重點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更換IC  查查5V SB
另外磁放大電路 也重點檢查

感謝大大回覆,IC是指電源控制晶片嗎?

网友:
1, 建議你同時監控 +5v , +12v , +3.3v 在工作時的電壓變化 !!!

2. 你的圖片沒拍到重點 , +3.3 v 這路控制元件有哪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更換IC  查查5V SB
另外磁放大電路 也重點檢查

目前已更換電源控制晶片AT2005B...狀況改變...
上電後風扇動一下直接進保護,暫時停修...有些零件只能網路買...再修下去 就有些不划算了...

等以後有空在繼續修...

网友:
把焊點都補補吧,有時候焊點造成的接觸不良,產生的壓電流不穩,或增加耗電也會有怪問題發生.

网友:
零件是有其比例的,照片不要拉變形,不然很難分辨

网友(2017-02-02):
照片變形的方便重新上傳嗎? 還有背面的走線也不是很清楚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