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L192WS畫面上半部顏色變淡?

楼主(2016-12-27):
拆下電源板電容無異樣,
請問各位前輩畫面上半部顏色變淡這是面板掛了嗎?

网友:
是滴 ,看起來面板掛機率很大 !

网友A:
看起來是,那是原本的AD/B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那是原本的AD/B嗎!

是的!是原本的板子!

网友B:
動一動軟排先? 是否軟排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動一動軟排先? 是否軟排接觸不良?

軟排有拔起來清潔,還是沒改變!

网友:
面板買單了

网友:
LG的這款面板很差,掛了就…免修了

楼主:
東西是幫朋友修的!
已告知朋友無法修理啦!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