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的那個快速條完全擋住

楼主(2016-12-27):
灰色的那個快速條完全擋住
有時需要切換到電腦版
就會按不到
請老大看看可否縮小

网友:
我也是欸

网友A:
這個是Discuz 內建的沒辦法改,只能等下一次改版

网友:
我也有相同問題,目前是用右上功能鍵拉下選擇  (電腦模式)。

网友:
右上角功能鍵拉下來,選擇(電腦版網頁)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Discuz 內建的沒辦法改,只能等下一次改版

試看看
找個檔案
static\js\mobile\common.js
打開後找到關鍵字scrolltop
應該類似下面
var scrolltop = {
        obj : null,
        init : function(obj) {
                scrolltop.obj = obj;
                var fixed = this.isfixed();
                obj.css('opacity', '.618');
                if(fixed) {
                        obj.css('bottom', '8px');
                } else {
                        obj.css({'visibility':'visible', 'position':'absolute'});
                       ...........
加一行
var scrolltop = {
        obj : null,
        init : function(obj) {
                scrolltop.obj = obj;
                var fixed = this.isfixed();
                obj.css('opacity', '.618');
                obj.css('width', '10%');
                if(fixed) {
                        obj.css('bottom', '8px');
                } else {
                        obj.css({'visibility':'visible', 'position':'absolute'});
                       ...........
然後,試試看吧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試看看
找個檔案
static\js\mobile\common.js

謝謝你!已修改好了。
請問你也是在寫軟體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已修改好了。
請問你也是在寫軟體嗎?

不是ㄋ
興趣而已
每樣都會一些,大概看得懂
不過,都不專精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已修改好了。
請問你也是在寫軟體嗎?

手機版還有一個問題存在,那就是"登出"的字型太大,比底下那排字更大快兩倍,一不小心就按到而登出了.

楼主:
鼓掌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