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250端子 適用那種壓鉗

楼主(2016-12-27):
250端子 是用什麼壓鉗壓?

网友:
我還不知道這個叫250端子

我都用一般壓接鉗壓小的那一段後,再用斜口鉗把後面彎折下來,再與電線平行把電線皮束緊
其實有找過專用工具,但都不滿意…

网友:
250端子 適用的線規   翻過了嗎?
搜查一下 [ 250端子  AWG ]
比對 壓接鉗 有標示適用的線規 AWG
應該就有 答案了

网友:
圖片是網路找的,我是用這支,我是修機車用的,就很夠用了
可搜 HT-213 20-28 AWG線規用端子壓線鉗(支援小3PIN母端子及杜邦母端子)

网友A:
我是用這支~透過前面的夾具更換最大可以夾到3.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這支~透過前面的夾具更換最大可以夾到3.5

大大 . 你這支應該不能夾版大的端子吧~

网友:
我是用MARVEL MH-3F,我也有買過一樓綠色手柄那一把,不過很快就夾不緊了,這種工具的價格差別非常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大 . 你這支應該不能夾版大的端子吧~

我有說過透過前面夾具更換可以夾到3.7mm的開口
小老婆汽機車資訊網有人測試的連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說過透過前面夾具更換可以夾到3.7mm的開口
小老婆汽機車資訊網有人測試的連結 ...

大大拍謝......眼殘 . 看錯成壓接R型/Y型端子的了 (我不是指線徑不能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拍謝......眼殘 . 看錯成壓接R型/Y型端子的了 (我不是指線徑不能壓啦~)

哈哈~端子百百種
看錯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