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頁鐘(Flip Clock)

楼主(2016-12-27):
老爸的床底下也有幾個古老的翻頁鐘(Flip Clock),
是吃 AC 110的,
聽老爸說這種時鐘很準,
幾乎比石英鐘還準!!
前幾天也收了一個翻頁鐘(Flip Clock),
是吃兩棵 1.5V,3號電池的,(兩個並聯),

外觀很簡單樸實

翻頁鐘(Flip Clock)1

翻頁鐘(Flip Clock)1

翻頁鐘(Flip Clock)2

翻頁鐘(Flip Clock)2

背面只有時分調整和電池,
沒有鬧鐘功能

翻頁鐘(Flip Clock)3

翻頁鐘(Flip Clock)3

翻頁鐘(Flip Clock)4

翻頁鐘(Flip Clock)4

電池是兩個1.5V 3號電池並聯,
可能是耗電比較大,電池電壓低不準,
被丟出來了

翻頁鐘(Flip Clock)5

翻頁鐘(Flip Clock)5

放在耳邊聽,可以聽到恰!恰!跳秒的聲音
應該也是石英鐘的線路吧,

想拆開改用鋰電池電源,
順便加兩個LED照光,
不然晚上太暗看不清楚

网友A:
時鐘要用一般電池~~不能用鹼性電池~不然因為電壓過高~~~時間不會準

网友B:
好令人懷念 ! 想起了台北車站的翻頁時刻表,啪~啪~啪~
大大還有幾個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時鐘要用一般電池~~不能用鹼性電池~不然因為電壓過高~~~時間不會準

找出兩個鹼性電池,
也許放太久了,
都只有1.1~1.2V,
先充電,有1.5V,
暫時先用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令人懷念 ! 想起了台北車站的翻頁時刻表,啪~啪~啪~
大大還有幾個呢 ?

不知道耶,
改天再去老爸床底下挖挖看!

网友:
以前有修過一台,照片4(調時間塑膠部分容易滑掉--->換彈簧)、
照片5(電池正極金屬片接觸不良-->金屬片反過來放)。

网友:
好令人懷念 +1

网友:
拜託趕緊從老爸床底挖寶,拍照片讓大家欣賞,若還包含收音機功能就更棒了。
台鐵翻牌時刻表還蠻有特色的,車子一開走,全部一起翻頁很壯觀。

网友:
60hz交流電訊號
經過整形再除以60
就是1hz
用來做時鐘的CLK保證準的啦

网友C:
用1.5V乾電池的電子設備改鋰電,要完美成功不是簡單的事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5V乾電池的電子設備改鋰電,要完美成功不是簡單的事ㄡ。

要改鋰電,還要加夜間照明LED,還要加充電和1.5V穏壓,
這也是大工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改鋰電,還要加夜間照明LED,還要加充電和1.5V穏壓,
這也是大功成了!!

最難的是1.5V穩壓,其他都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