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威 14吋電風扇(FR-14119),轉速很慢,有轉動但幾乎無風

楼主(2016-12-27):
這是規格照 與 外觀

我重新發文,並依照老師們給的意見補上該有的測試圖

問題描述:

這是電風扇運轉的情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aSUL7DNoEM

1、承軸的地方沒有卡住,有上新的油,所以我用手撥的時候,他可以慢慢的滑行旋轉。
2、我換過電容器,一樣規格買新的一樣換上後不行。

整體感覺就是,電風扇 強 中 弱,都變得很慢。

打個比喻像是
強風 100轉 -> 30轉
弱風 50轉 -> 10轉

但是又不至於轉不動,但是我找不到問題點是哪邊壞掉,該從哪著手修起。希望有經驗的老師們 可以給一點維修上的經驗 謝謝。

這是馬達照片,這台電風扇曾經被我修過,斷保險絲,我用束線帶重新綁過

這張是溫度保險絲,我懷疑他可能產生阻力了,但結果並沒有

這張是電容器測試圖,有曾經換一樣規格新的,容值應該有達標

這是電容器詳細規格

网友:
如果啟動電容換了無效,
這棵馬達線圈已有斷路,
去回收場買一個馬達吧~~
挑有品牌的比較耐用,
2013年製怎麼這麼快壞.
溫度保險絲你修過有做絕緣嗎?
看你拍照的地方可以單獨拉出,
這有可能是線圈短路的原因,
很危險~

网友:
會不會有可能斷一條小線,痞友說的

网友:
一般來說  轉速慢....或是啟動時 需要手幫忙運轉
先檢查啟動電容......如果沒有問題
就是線圈有問題    給你參考

网友:
Q :"承軸的地方沒有卡住,有上新的油,所以我用手撥的時候,他可以慢慢的滑行旋轉。"

1.這邊問題就是奇怪點!!!

如果說你"不通電的狀況下",用手去撥扇葉,不應該是慢慢滑行,而是你撥越用力他會轉越快

我懷疑你馬達軸&固定馬達的組件沒有對準好,導致馬達軸承處於半卡住狀態,這樣當然轉速就會慢

====

2.如果說你是指通電狀態,用手撥僅能像影片中那樣,那問題就更大(馬達線圈)~尤其是你拆過馬達更換過溫控保險絲
是否有造成內傷,我們不清楚

3.這台新品售價:NT4xx元,我認為如果非我1所提的問題,那麼實在不須多花時間在這台風扇上面
   買台新的比較好

网友:
Ultraman大 +1
馬達軸&固定馬達的組件沒有對準好

网友:
3組漆包線圈
可能有某一組破皮短路到

楼主:
謝謝 各位解答,我想就是馬達問題了,學生純粹想研究,盡我所能找出問題解決,如果我在馬達上有重大發現,再貼上解決過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各位解答,我想就是馬達問題了,學生純粹想研究,盡我所能找出問題解決,如果我在馬達上有重大發現, ...

直接用測量就能知道馬達是否有斷線 !!

你可以從電容 2 條線去量阻值 ( 不可上電 , 電容要先放電)
正常會有阻值的 !!!

其他的出線也有阻值存在 , 如果有一線阻值無限大 , 那就是斷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