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32EX700 紅燈閃六下

楼主(2016-12-27):
SONY KDL-32EX700 紅燈閃六下
這台一開機有SONY LOGO伴隨開機聲
馬上影像消失
大概三秒後自動再重啟
一樣有SONY LOGO伴隨開機聲
隨即自動關機後紅燈閃六下

先來個背面照

電源板腳位

初步研判背光異常的可能性很高
剛好手上有一樣的燈條
直接換上明顯看到燈條亮一下即滅
排除燈條問題

在亮的瞬間量一下基本電壓
BL_ON 正常
DIMMER 也沒有異狀
BL_ERR 在亮與滅沒什麼變化
持續保持高電位
判斷上應該有點異常
BL_ERR直接斷開從主板串個電阻強制落地
插電再開機可以了
背光都正常
也有畫面了
問題就在電源板背光檢測上了

電源板背光區

尋著BL_ERR線路找
隱約已經看到問題點了
背光檢測區

放大看一下
PS6800 0.5A的保險絲已經明顯燒毀

拆舊板換個上去
已修復

收工
背光一閃即滅不容易拍照
所以照片比較少再請見諒

順便徵一下那位前輩有這台的腳架
再麻煩私訊報價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教一下
BL_ERR 在亮與滅沒什麼變化
持續保持高電位
判斷上應該有點異常
BL_ERR直接斷開從主板串個電阻強制落地

那電阻要用多少的去測試?

网友:
哇!不愧為高手,三兩下就已修復了。佩服!佩服!

网友:
又學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教一下

我是用100歐姆
手邊剛好有就直接拿來用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高手真是厲害!恭喜完修

楼主:
板上的高手更多,我還有很多要學習的

网友:
這種保險絲很小,但其他部位的竟然可以耐到5a,最近才修一台也是如此問題

网友:
高手,修復了。佩服!佩服!

网友:
高手一直都隱藏在民間...學習了~~謝謝!

网友:
恭喜smart大完修 不愧是聰明大 真的是高手在民間

网友:
感謝前輩 分享這篇文章,我的 SONY KDL-46EX700 也突然發生紅燈閃六下,經查修,也是PS6800 0.5A 保險絲燒了,但手邊只有一顆DIP的 1A 保險絲,我就直接換裝上去,也完修了。
想請教一下,我直接用一般的慢速型1A保險絲裝在這個位置上,會有什麼問題嗎?    原廠用的PS6800 0.5A 保險絲是什麼功能型的零件呢?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100歐姆
手邊剛好有就直接拿來用

請問這是什麼特性的保險司呢?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是什麼特性的保險司呢?  感謝!

大大
恭喜完修
我倒是沒研究這是什麼保險絲
我是從廢板拆一個0.5A的過來
我覺得這位置應該裝個一般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恭喜完修
我倒是沒研究這是什麼保險絲

謝謝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