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三洋SMT-24KIE3插電STANDBY紅燈亮

楼主(2016-12-28):
按開機鍵本體按鍵及遙控均無作用,電源板待機5V正常,按建遙控也沒壞~請問有人遇過這問題嗎?謝謝協助
或是電源板良品parts no.569KI0820A要出售嗎?謝謝

PS:奇怪圖片檔案也沒超過2M,格式JEG也沒錯,怎麼都無法上傳圖片呢??

网友:
版規上有寫明""沒圖片或圖片大小不合(每張圖片800*600,200KB以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0649-1-1.html
您圖片大小有錯誤!!!

网友:
待機5v正常,先檢查電源板可否啟動其它電源,方法是待機5v串接10歐姆電阻接上電源板PS-ON,檢查其它電壓有無輸出,如果有其它電源輸出,問題就出在主機板上,如果沒有就要詳細檢查電源板了,助早日完修!

楼主:
按開機鍵本體按鍵及遙控均無作用,電源板待機5V正常,按建遙控也沒壞~請問有人遇過這問題嗎?謝謝協助
或是電源板良品parts no.569KI0820A要出售嗎?謝謝

電源板

電源板

parts no.

parts no.

网友:
沒意外的話是程序遺失了,重安裝程序看看,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楼主:
謝謝大家的指導~請問重裝程序
適用在無法開機的狀態嗎?請問如何操作?謝謝

网友A:
westkimi大大 ,你好!
請問!待機5v串接10歐姆電阻接上電源板PS-ON,...是指拉一組5V電壓給PS-ON嗎!
我想學習用這個方法測試電源板,...我的想法是不是正確.請指教!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指導~請問重裝程序
適用在無法開機的狀態嗎?請問如何操作?謝謝 ...

重新燒錄程序,首先你必須要有燒錄器才可以
燒錄程序不一定要開機

下圖就是SMT-22KIE3在燒錄程序中

网友C:
白盒子是燒路器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白盒子是燒路器ㄚ?

沒錯,白盒子是燒錄器(RT80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沒錯,白盒子是燒錄器(RT809)

顯示器也是這樣燒錄程序的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顯示器也是這樣燒錄程序的嗎?

嗯沒錯,顯示器也是這樣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沒錯,顯示器也是這樣燒的

知道了n_0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westkimi大大 ,你好!
請問!待機5v串接10歐姆電阻接上電源板PS-ON,...是指拉一組5V電壓給PS-ON嗎!
我想學習 ...

不是5V,是待機的5V,通常我們都叫5VSB,全名叫5V stand by,5VSB跟PS-ON短接後,電源板才會輸出其它的電源,例如5V,12V,24V,所以不是短接5V就可以啟動電源板,是只有待機5v才能啟動!

网友:
感謝westkimi 大大 !
改天測試看看
謝謝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重新燒錄程序,首先你必須要有燒錄器才可以
燒錄程序不一定要開機

請問有 SMT-24KIE3 程式嗎 ?
有一台有時能遙控有時又不行 遙控選台都頓頓的會慢幾秒鐘才動作 想重燒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有 SMT-24KIE3 程式嗎 ?
有一台有時能遙控有時又不行 遙控選台都頓頓的會慢幾秒鐘才動作 想重燒看看

SMT 24KIE3 CMO V236H1 LE4 1004T 20110909.rar (2.9 MB, 下載次數: 46)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有 SMT-24KIE3 程式嗎 ?
有一台有時能遙控有時又不行 遙控選台都頓頓的會慢幾秒鐘才動作 想重燒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