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簡單修一修 ASUS p8z77-i deluxe

楼主(2016-12-28):
朋友一片主板故障,幫他修一修.  過程忘了拍很多照片 .
故障狀態:
能開機,沒畫面,不跑碼. 開機後3.3v 拉低到 2.8v , 5v 拉低到4.8v .
IO 芯片溫度異常, 先換IO.

換完後,開機 3.3v 和 5v 也正常了,但一樣沒畫面,不跑碼.

檢查後PCH 1.05v 沒出來. 追查來源 , 通過LM385 + MOS 方式來的 . 正相輸入 1.05v 正常, 反相輸入0v , 輸出 0.35 , 把輸出腳拿起,還是一樣,
追查後,原來反相輸入端一只電阻斷路了,補回了一只大一點的 XD

再開機橋供電正常了,各路供電都正常,時鐘復位都正常,上機測試,維修完成.

网友:
解釋得非常詳細, 跑線路功力太強了, 這塊板子值得修.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kafachan大完修

网友:
厲害!佩服!恭喜完修!

网友:
勵害,果然真高手在民間

网友A:
恭喜你完修,你太強囉!這比較新的板子都修好囉,一開始IO高溫會不會是那顆電阻短路造成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完修,你太強囉!這比較新的板子都修好囉,一開始IO高溫會不會是那顆電阻短路造成的?? ...

和電阻無關.即使短路也不會做成IO 高溫

网友:
手指頭不怕燙的朋友.可以看看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7503-1-1.html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B:
CPU用那個測式,會比較方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用那個測式,會比較方便嗎,

你意思是那個cpu 假負載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那個cpu 假負載嗎?

對,你是怎麼知道電壓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你是怎麼知道電壓下降

沒cpu 沒內存, 壞的IO 也能觸發,只是沒畫面,不跑碼,開機後直接測量3.3v 和 5v 電壓,發現拉低很多,特別是3.3v ,拉低到只有2.8v

网友:
看大大修起來簡單....
可是,要具備的相關知識可不少呢!!
給大大一個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