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考過室內配線乙級?

楼主(2016-12-28):
1.這樣問好,看圖,下去作 時間足夠嗎??(考試有圖可以看嗎??)
2.那單蕊線,要怎樣鎖到電磁開關上,,電磁開關是那個型號嗎??

网友A:
考試有圖可以看 但是基本上都練到 1 3 站不看圖 (參考一下用) 第2站 看圖
單心線 好像沒有一題是需要鎖到電磁接觸器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試有圖可以看 但是基本上都練到 1 3 站不看圖 (參考一下用) 第2站 看圖
單心線 好像沒有一題是需要鎖到電 ...

那用絞線??那要壓端子

看圖,時間充足嗎??
不知道看看書,是否能考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用絞線??那要壓端子

看圖,時間充足嗎??

我是好久以前考的 ~

所有的考試都沒看圖 !! 基本上看圖配一定來不及 !!

一般配線控制線 , 一定要用壓端子 , 沒用過單蕊線配 !!

建議上職訓會比較好考 !!

看圖表示你不熟 ~

我記得我配完後剩 5分鐘 , 還要檢查測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好久以前考的 ~

所有的考試都沒看圖 !! 基本上看圖配一定來不及 !!

這樣我了解

最有問題就是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我了解

最有問題就是速度

現在可能比較好考 , 可用一些先進的工具 !!

這時間可差很多 ~~

不過重點還是要熟練 !!!

网友:
上職訓去學..

网友:
題目都給了,考的就是熟練,

世上沒不勞而獲,即使有實力,還是要穩當點

花錢上補習班練練 應該是速成的辦法

网友:
先進的工具是指電動工具嗎
如果可以熟識電動工具一定是減少很多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