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SUMV59XU V59 電視公板有影像無聲音的問題

楼主(2016-12-28):
其實這並不是我遇到的問題,而是x09818 會員跟烏骨雞學姐買了兩片V59 公板,據他說燒了程序後,兩片都是有影像無聲音(底下連結113~115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43886-4-1.html

我想不太可能兩片都故障,而且還故障在同一位置,請問有沒有會員有遇過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因為家人住院比較忙,還請有改裝V59 經驗的會員提供一下你的高見給x09818 參考。

也請x09818 你把你怎麼接的照片貼上來給大家看一下。

网友:
我上個月一台LG32LH20D改V59沒有聲音的問題耶,會不會喇叭線接錯了!

网友:
+1
非常有可能……
V59.031版本,喇叭PIN座接線是:『+ 、-、-、+』
那位大大自己查檢看看……

网友:
程序不對也會沒有聲音.可進工模調整.
應該是制式調到PAL 調整至NTSC即可.

网友A:
首先感謝WISH大 幫忙~

喇叭接法應該不會有錯.因是套裝組合.+-焊上去而已

gkjnn大.能否說詳細一點.在DEBUG裡面QMAP ADJUST.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謝WISH大 幫忙~

喇叭接法應該不會有錯.因是套裝組合.+-焊上去而已

我想這兩個應該可以幫到你

网友:
程序不對,之前有遇過也是沒有聲音,重燒7key程序版本就ok了

网友:
如果接線正確,屏線沒接錯
屏壓跳正確
那就是程序問題
多找幾個來試看看

网友:
利用其他裝置(電視/擴大機)測試,確認音訊來源是否正常?

不接屏線隨機抓個程序空板開機測試,是否會有聲音輸出?確認公版功能正常與否

先簡易判斷出錯點

网友:
會不會hdmi 線有問題~
接AV端試試~

网友A: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
問題答案在13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708099
T.VST59.031音源電路部分要12V才能工作

解決方式:
STEREO POWER AMPLIFIER IC 編號 YD1517P
供電電源另外給它

所以電源仍使用鄧大方式 5VSB供電 啟動線掛一限流電阻 啟動電源板再把12V供應給YD1517P
電源板24V供應背光高壓板.

目前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
問題答案在13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453&page=1#pid70 ...

可否把你的改機經過貼一篇比較完整的說明嘉惠其它的新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把你的改機經過貼一篇比較完整的說明嘉惠其它的新手呢?

好的~我整理後另開一主題.詳細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整理後另開一主題.詳細說明

謝謝你!

网友:
搞不好其實...喇叭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