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SUMV59XU 電視公板 IC編號求助

楼主(2016-12-29):
家裡有台小電視因為之前電源版壞掉放了很久沒有拿出來修~~~
最近把它拿出來修,修好了結果AD好像一起壞了只有紅燈都不開機
然後就去網路上找V59公版買回來要改順便升級結果....
一顆IC+兩顆電容放鞭炮.......

想請問這顆IC編號

順便問一下電源版的12V如果量空載輸出有13V是允許範圍嗎...?

网友:
電源接錯 或是短路 才會燒這樣
電壓12-13V應該可使用,IC有承受的範圍,空載會高算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