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3-391 螢幕排線的問題…感謝!

楼主(2016-12-29):
acer s3-391 底下螢幕排線分開了,請問該怎麼黏合?感謝大大…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16203-1-1.html
先參考這篇
全銅 40W T型烙鐵頭 熱壓頭 熱壓銅 斑馬排線熱壓 液晶排線焊接工具 沒屋頂找
有恆溫就將溫度控制在250度 將線對齊 用熱壓條或一張紙型名片墊在上面 來回三秒左右

楼主:
收到,感謝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9685-1-1.html
這篇有說失敗率蠻高的
你這個好像不適用這個方法它下面是塑膠的嗎

网友:
你的兩台 A40J 修去哪了?

楼主:
一部顯晶壞了,無bag,另一部燈號一直閃…刷了bios也一樣,棄修了…感謝大大教導,可惜小弟不是本科系的…能力有限…

网友B:
我也只是入門而己,BGA可以土炮,顯晶X寶上面約幾百塊台幣

如這篇

失敗也是經驗,你可以繼續發問,試著修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只是入門而己,BGA可以土炮,顯晶X寶上面約幾百塊台幣

如這篇

太強的土炮

楼主:
請益
1.排線換過
2.螢幕也換過了…但還是這樣,外接正常,不內顯,請問還會是哪壞了…感謝!

网友:
參考這篇

這篇樓主初診:以HDMI線接電視,畫面、聲音皆正常呈現。

同系列機子,狀況和你幾乎一樣,可能是排線

阿~~剛看你有換排線了

不然這篇

先按 FN + 方向左右鍵,調整螢幕亮度。再按 FN + 螢幕切換 (F8或其他,每家不一樣)

楼主:
排線、螢幕都換了…還是一樣…在想如這樣的話!主機板會壞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線、螢幕都換了…還是一樣…在想如這樣的話!主機板會壞哪???

CPU到LCD螢幕插座的線路要查一下了,LID等等的

楼主:
要怎麼查呢?給個方向,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怎麼查呢?給個方向,感謝您!

不過我看你都在沒屋頂開賣了,你還要修?上面 youtube 螢幕切換有試了?

楼主:
有啊!都試了…

网友:
有從官網下載BIOS更新看看嗎

网友:
嗯,你的圖片顯示是 v1.07,官網好像有 v1.29,那個2.14不知道差在哪

楼主:
巳經更新v1.29了…我也試過了…還是一樣…

楼主:
想修好,自己留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修好,自己留著用…

唉,本以為是排線通病,沒想到是其他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修好,自己留著用…

HM2_CR 12201-2 0417.pdf (1.14 MB, 下載次數: 26)
圖紙49頁先測量各大訊號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16203-1-1.html
先參考這篇
全銅 40W T型烙鐵頭 熱壓頭 熱壓銅 斑馬排線熱壓  ...

失敗,買了,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9685-1-1.html
這篇有說失敗率蠻高的
你這個好像不適用這個方法它下面是塑 ...

真的是沒用,今天東西到了,試了,還是一樣,黏不回去,感謝獅子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沒用,今天東西到了,試了,還是一樣,黏不回去,感謝獅子大…

應該還是面板問題,
這台排線和面板都容易壞,
如果不能確定問題就直接買總成回來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