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ICF-7600 有維修手冊嗎

楼主(2016-12-30):
這個老機器了
性能可靠
但是最近 AM 不收台了
開關都拆了清理過, 不是開關的問題
有電路圖或維修手冊的
請幫個忙傳一份

SONY ICF-7600

SONY ICF-7600

网友:
網上 http://stephan.win31.de/sony7600.htm 找的電路圖, 請參考
Sony ICF 7600 schema.pdf (165.03 KB, 下載次數: 53)

网友A:
又看到另外一份 Service Manual, 請參考~

网友B:
http://elektrotanya.com/sony_icf-sw7600.pdf/download.html

剛剛找到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另外一份 Service Manual, 請參考~

大大利害
這兩個怎麼搜到的, 就是這個了
偶找了幾次都沒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elektrotanya.com/sony_icf-sw7600.pdf/download.html

剛剛找到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台 ...

這個不同, 不合用
不過還是謝過

网友: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r4fBTE 密码: tecw
icf-7600
檔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