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強制排氣熱水器這樣裝會不會有危險 ?

楼主(2016-12-30):
這張是原本沒證照的施工圖

這張是原本沒證照的施工圖

家人在北部找人來裝熱水器~~~~  裝好後才知道對方沒證照~~~~.拒絕付錢   後來對方找來有證照的來.(因為家人要上班,直接交鑰匙由他們兩人進去.據他們兩人說有重裝後來就貼上那個有證照的人的..施工標籤  不過卻沒寫上承裝業者名稱(打電話去櫻花.回覆說沒關係有證照就可以)..對方並沒有填寫施工登錄卡 想問是不是要要求補寫?      本來排氣管外面比裡面高覺得好像會灌水進來   有證照來後把管子加高,變成裡面比外面高    另請教一下 熱水器排氣管  和抽油煙機排氣管那麼近   會不會風吹倒灌進來???  ~~~有沒有危險  ~~~求各位解答 第一張圖片是沒有證照的人做的施工點   其後後面是修改後的

有證照施工圖

有證照施工圖

有證照施工圖

有證照施工圖

有證照施工圖

有證照施工圖

有證照施工圖

有證照施工圖

网友A:
小弟這麼認為,安裝上後面那鐵架是否有換裝新的,瓦斯管最好也換新(這要另計費用),排氣方面當然越短越好,但比抽油煙機佈著麼長的管線要好了,抽油煙機的管子這樣裡面恐積油,瓦斯設備其實需要使用者平常注意,並不會是一安裝好就可安心使用一輩子。

擔心風會灌進來就要在出口處加裝防風罩,這也是另計如下圖

网友:
記憶中以前來家中安裝的師傅說: 排氣管須由內至外需向下微微傾斜, 防止雨水沿管子流進機體.

強制排氣熱水器內有排風機, 正常運作下是不會被強風將廢氣吹灌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這麼認為,安裝上後面那鐵架是否有換裝新的,瓦斯管最好也換新(這要另計費用),排氣方面當然越短越好, ...

dave 大 指得鐵架是那指那一部份??   你是說掛熱水器那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dave 大 指得鐵架是那指那一部份??   你是說掛熱水器那個嗎??

hong.da大是的,我一般都會拆下換新.但我也是沒瓦斯安裝執照~"~

网友:
看起來還OK,且有人簽名,

但外面沒拍照,不確定是否外側略低一點,
不過,第4張照片看起來外側是有略低。

排氣管外側略低,凝結的水才不會流進熱水器裡...

网友B:
1.你的重點要訴求甚麼呢?

2.我不知你對於所謂的政府官員臨時搞出來的法規,如此執著是為何?
   既然你如此執著當初購買時為何不明確告知店家來意呢?

而且我覺得廠商後續也做好並留下施工資料驗明正身,不知你還有而問題呢?

因為不清楚你購買前有何協商下購買,我只知道櫻花牌熱水器~不是授權廠商是無法安裝的
如果自行或找未授權廠商安裝,將不適用於櫻花售後服務及保固

你敘述的只是一部分實際上還有哪些你跟廠商的問題我們不知!!!

廠商已然留下安裝貼上資料於你的熱水器上,基本上我認為以符合安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重點要訴求甚麼呢?

2.我不知你對於所謂的政府官員臨時搞出來的法規,如此執著是為何?

是工程總包~~ ~~還有其他東西一起請他處理~~ 事後才跟我們說東西是他自己裝的...
安裝時 ~~~排氣管外面比裡面高怕會進水~~~覺得不對~~才請他另外請人來處理...

就是因為不懂所以才來這裡發問~~~~~~只是怕有危險~~~不是故意找麻煩

网友:
有證照的來處理了,你也還是不滿意!?送瓦斯桶的不知道要不要證照?好奇中?

网友:
都強排了管下彎只是防進水
水平安裝大有人在
主要是出口有無強風雨水

网友:
請勞動部派人來確認好了,是否符合SOP......如果失當就請地檢署另案調查看有無弊端....
如證照考試是否舞弊、廠商是否讓非專業技術人員安裝施工.....靠~~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