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4292TV 液晶電視,中間畫面偏暗,該換燈管嗎?

楼主(2016-12-30):
各位先進大家好,小弟有一台東元TL4292TV,開機畫面如圖中間偏暗,卻又不定時會恢復正常亮度,
有更換電源板電容,沒有效果。請問這情況是該換燈管嗎?還是高壓有問題?請各位先進指導,感謝。
台中市有可幫忙維修的先進嗎?謝謝!

网友:
這種連測量數據都沒有的....送修吧
能回答哪裡壞的都是神醫

楼主:
感謝jazz大指點, 小弟算是偷懶, 上來請教各位先進有沒有相類似ˋ故障情形, 好走近路, 等小弟量測好再上來報告, 謝謝!

网友:
燈管 高壓板 電源板 都有可能

楼主:
感謝快樂先進指導, 小弟量了ˊ電源板輸出, 發現24V及12V 電壓偏低, 約只有21及10左右, 接下來小弟要往哪方向去檢查, 另外 FSP288-3F03 要如何拆板啟動電源? 有找到5VS 但沒找到 PS-ON, 網路沒找到接腳定義, 所以不敢亂短路, 請各位先進指導, 感謝!

楼主:
CNS3第一支腳即是PWON腳位, 跟5VS短接後, 12V只有10.6V, 24V只有21.5V, 看來電源板是有問題, 繼續努力!

网友:
建議加個12v或24v負載再量看看!

楼主:
感謝benson大指導, 加上12V風扇負載, 24V/12V電壓一樣沒起色, 下一步來試試更換薄膜電容,看會不會有奇蹟出現,感謝!

网友:
有沒有重一點的負載,或是就把高壓板直接接著讓背光亮,量看看!!

楼主:
benson大, 我5樓圖接法可以嗎?只拆CNS2, 量出來電壓也是10V及21V

网友:
有沒有12V汽車燈泡,接個2顆當負載看看,
我一時忘了單板要讓背光亮,DIM應該要接 "H".

楼主:
好!明天我去找看看,再上來報告,感謝!

楼主:
加上機車12V燈泡*1, 12V->10.04 24V->21.0 電壓降了一點;
AS358M VCC 26.4V OUT1,OUT2沒量到電壓;
230D6 VCC 12.8V
L6599D VCC 10.3V
不知道這樣數據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機車12V燈泡*1, 12V->10.04 24V->21.0 電壓降了一點;
AS358M VCC 26.4V OUT1,OUT2沒量到電壓;
230D6 VC ...

如果你的電表沒問題,這樣的電壓的確是有點問題,不過我很懷疑中間較暗跟24V不足會有太大關聯?
你再量看看大電容有沒有380v以上? 如果有你再往次級12v或24v穩壓取樣回授的電路找找看(TL431和光耦).

楼主:
小弟量過大電容在408V,昨天也是一直在找431但是沒找到,找到電源板上2顆唯一型號,可否幫小弟看看是不是431?!
小弟是新手,如何回查還請各位先進能多指點!
另外可請教, 這台master/slave 式的高壓板, 要如何確認燈管及板子好壞?
感謝!

网友:
一般會marking 431字樣,印象中SFP的設計通常是用TO92封裝的,
下面那顆確定不是(是7002 mosfet),建議善用google搜尋!!

楼主:
benson大,你能回答指導到這已經讓小弟很感謝了,可以說是最熱心先進,小弟通常也是會先爬文或是google,實在是不解才會發問,真的再次感謝,有進度再上來報告!
再請問一下,這台是用I420H1-20B m/S 高壓板, 不知道可以跟I420H1-20B-l301F 共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benson大,你能回答指導到這已經讓小弟很感謝了,可以說是最熱心先進,小弟通常也是會先爬文或是google,實在是 ...

你的高壓板我沒有資料,不知道可不可以替代!
另外你把ICS4 和 ICS2拍個照片來看看,我GOOGLE 網上的板子圖片,看線路狀似那2顆,
若沒錯的話,應是ICS4管12V的回授!

楼主:
小弟目前只找到ICS4及ICS3,沒找到ICS2, 看起來是同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目前只找到ICS4及ICS3,沒找到ICS2, 看起來是同顆

這2顆就是431
(Page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2顆就是431

(Page10)

太感謝了, 小弟去買零件更換看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謝了, 小弟去買零件更換看看, 謝謝!

先不要急著買來換,你要先量量看週邊零件電壓有無異常,不然這樣修零件會換不完!!

楼主:
小弟也爬了一些文, 感覺電壓不足問題不太好解決! 換了431,電壓一樣沒上來, 繼續努力! 感謝!

楼主:
今天補一些焊點和換幾顆藍色電容, 哈哈, 電壓上來11.2及22.5, 有進步, 現在背光會全亮, 但不穩, 還是會閃, 繼續努力! 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