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來喔~ 電弧打火機 DIY 改裝為電弧燒筆

楼主(2016-12-30):
無意中看到個影片 "電弧打火機 DIY 為電弧燒筆",想說來玩看看..
● 影片的筆頭上方,有用空心銅壓扁扁的,在筆後用沉水馬達當吸塵器吸燒煙
( 我沒有改裝這部分 )

網拍隨便挑個一百多塊地來測試..

基本不困難,只是銅線頭不要太尖銳,不然揮筆會小卡..
後來又發現,它的電池 220mAh,一下子就沒電了..
反正都是 3.7v,改天來給他裝上一個 18650 電池,嘛撐卡久..
( 其實改成這樣,也是可以點煙。甚至用在瓦斯爐點火也 ok )
( 充電是一般安卓手機的充電電線規格 )

謝謝指教..

网友:
賣給學姊當烤打時的刑具?!~

學:說!~~昨天對你笑的那個E罩杯長髮妹妹是誰!~~~~不說打斷你O腿...

网友A:
給學姊當烤打時的刑具?!~

我老爸當年用汽車高壓線圈做的20萬伏,
專門電老鼠的,
送給學姊當烤打時的刑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給學姊當烤打時的刑具?!~

我老爸當年用汽車高壓線圈做的20萬伏,

>20萬伏

電表很給它貴呢,有測過實際的電壓嗎,還是只是理想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萬伏

電表很給它貴呢,有測過實際的電壓嗎,還是只是理想值?

老爸說:當年電老鼠時,
電弧大約有6~7公分,
應該有20萬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爸說:當年電老鼠時,
電弧大約有6~7公分,
應該有20萬伏吧??

沒有實際測過電壓可能不準,只是心想而已,電弧長度沒有測過也是不準.

剛計算了一下,以7cm計,大概要70K Vac,妳老爸不大可能做個那麼大的高壓吧?

3K Vac = 0.302 cm
6K Vac = 0.604 cm
60K Vac = 6.04 cm

Enter your Dielectric Withstand (DW) Voltage
(Volts DC, 400 - 3000V)

Vin = 3000 Vac
Results
Equivalent AC DWV :         2122 Volts
Arc Distance in Air (min):         0.019 inches (0.48 mm)
Arc Distance in Air (max):         0.119 inches (3.02 mm)
Arc Distance in Helium :         1.943 inches (49.35 mm)

High Voltage Arc Gap Calculator.
http://www.cirris.com/learning-c ... -arc-gap-calculato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實際測過電壓可能不準,只是心想而已,電弧長度沒有測過也是不準.

剛計算了一下,以7cm計,大概要70K Va ...

別太大聲,
20萬伏是騙老鼠的!!

网友C:
改用不鏽鋼會不會比銅線不易導熱燙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用不鏽鋼會不會比銅線不易導熱燙到手

我用兩條銅線..  還把外皮割掉..
結果是..  沒多久就會覺得有點小燙..  = . = "

网友D:
請問可以分享實際刻字的影片嗎 這種打火機哪裡買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可以分享實際刻字的影片嗎 這種打火機哪裡買 謝謝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Kt_jiyM8c
※ 怪了..  看他都燒得很好看..  我燒的都不均勻..

雅虎或露天搜尋 電弧 打火機
我是標那個最便宜的來用..  一百多塊吧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沒有實際測過電壓可能不準,只是心想而已,電弧長度沒有測過也是不準.

剛計算了一下,以7cm計,大概要70K Va ...

精神上的支持,新年快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精神上的支持,新年快樂

水啦,玩靜電.
那是多少電壓,透明外殼是什麼?

网友:
感謝分享

又長知識了,記下來......

帕邢定律(英語:Paschen's law)[1];二電極間開始形成電弧或放電的擊穿電壓是氣體的壓力和電極距離乘積的函數,通常寫成; {\displaystyle V=f(pd)} {\displaystyle V=f(pd)}. 此處;p是氣體的壓力;d是電極的距離。 帕邢找到此函數的形式是 {\displaystyle V=apd/\ln(pd)+b} {\displaystyle V=apd/\ln(pd)+b}. 此處a和b是常數;和氣體的成份有關。在標準氣壓下,a= 43.66;b=12.8. 帕邢定律表示二極間開始的擊穿電壓和氣體壓力及二極間距乘積的關係;實際是一條彎曲的曲線;開始時,氣體壓力減少,電壓也隨之下降;但當氣壓再下降時,電壓又慢慢上升;一直升至比開始時的電壓高2-3倍;這條擊穿電壓和氣體壓力及電極距離乘積的曲線又稱帕邢曲線。帕邢定律是德國物理學家帕邢於1889年發現的;故以他的名字命名。 帕邢定律在氣壓很高和二電極距離很短時不能成立。

网友:
想請教....... :  市面上賣的    TIG 溶接 切割   多用機

空載電壓 : WELD:65V    CUT:270V 不同       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又如何估計鋼板厚度與切割能量之間的關系,

用9V電池   綁鉛筆心 可切割錫箔紙

所以改裝PC POWER+ 鎢心   有可能切割 0.3mm以下   鋼片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水啦,玩靜電.
那是多少電壓,透明外殼是什麼?

scottwang大
沒有玩啦
骷髏頭玻璃
只知道15年以上產品,某**書局丟出,換了一顆較大三腳IC再加電源供應12V就能動作。
高壓不太清楚,無相關電表。
材質是玻璃灌氣體,內表面有塗可產生紅黃藍三區塊塗佈,個人感覺是霓虹燈原理
萬聖節至過年會擺出來,除觸控還有聲控(可嚇不速之客)
內部如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E:
scottwang大
沒有玩啦
骷髏頭玻璃

有很多顏色  需要螢光才能達成
所以也許是霓虹燈+日光燈的組合

网友:
這裡有另一個影片可以看看,其實就是一個小型的電焊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5i6ifk4Q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