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HTC Desire 816 讀不到SIM 卡 無法撥打電話 維修

楼主(2016-12-31):
HTC Desire 816 OP9C210  D816X

故障狀況:SIM卡無法讀取
上SIM卡無顯示讀到SIM卡
初判:SIM卡座故障

^^型號

^^ 拆機發現有進水現象

^^ 發現SIM卡座故障 鏽蝕

^^ SIM卡座接點斷裂

^^ 暴力拆解  用斜口前剪了

^^  鏽蝕把焊點都吃掉了!!  真糟!!

^^  清潔焊接點\

^^  重新焊上SIM卡座

^^  完工

有訊號了,使用正常了!!   歡迎指教!!

网友A:
還沒休息喔, 真骨力 !!

那...再努力一下....
等著看你修好那台 HILA 雙出電供... 抽皮鞭...啪.啪.

网友B:
沒有修好,是不會想休息的~哈
es大請問一下要如何防止在氧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沒休息喔, 真骨力 !!

那...再努力一下....

電工沒招了???

不知道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修好,是不會想休息的~哈
es大請問一下要如何防止在氧化呢?

別浸水就不會氧化!!!

网友C:
請問SIM卡座要到哪裡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SIM卡座要到哪裡買?

網拍買的到!!  不然要自己進口!!

價差近10倍,扣掉運費也有5倍差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