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95QA只能輸出800X600

楼主(2016-12-31):
使用的是ASUS的EEE小主機,顯卡是ON_BOARD的INTEL 945
接上別的螢幕都可以調整相應的解析度
接原來一起的這台奇美95QA就只能輸出800X600,正常應該有1366X768
有試著打開看裡面電容都完好,沒有任何突起的現象
只是開機後畫面很慢才會顯現,BIOS那些都己經過了看不到
神奇的是,這台螢幕拿到別的主機又可以顯示到1366X768或至少1024X768
有哪位大大可以指點一下,是哪裡故障嗎?

网友A:
應該是VBIOS或是顯卡驅動程式支援度問題,跟硬體應該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VBIOS或是顯卡驅動程式支援度問題,跟硬體應該外無關。

顯示卡支援列表,列出來最高到2048X1536,但是選800X600以上的任何選項都是黑畫面,應該是等到保留變更的時間到後(因為看不見),就會跳回到800X600
若是VBIOS的問題,主機板內建顯示卡有的改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顯示卡支援列表,列出來最高到2048X1536,但是選800X600以上的任何選項都是黑畫面,應該是等到保留變更的 ...

這我就不知道了,是以前遇過某片內建顯示的主機板不支援1449*900,多方搜尋才知道是vbios支援度的問題,後來懶得搞就將主機板賣了。

网友:
也許是電壓位準的匹配問題,有的合,有的不合.
若是這樣可能得先做個中間的轉接盒,再由轉接盒去測波形看電壓位準.

网友B:
我曾經解決過,不過要過陣子才能回去拍圖片解答,原因是顯示卡驅動程式不支援這個解析度,你必須在驅動程式內 自己"宣告" 一個這樣解析度的影像格式,才可以使用

我是用NVIDIA的驅動解決,他可以針對特殊解析度或淘汰的解析度進行設定。
Intel 可能要找找

PS:而且剛好出問題的螢幕 也是奇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經解決過,不過要過陣子才能回去拍圖片解答,原因是顯示卡驅動程式不支援這個解析度,你必須在驅動程式 ...

感謝提供線索,大大指的應該是這個吧,可惜INTEL內建顯示,功能貧弱,沒有辦法改到這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我就不知道了,是以前遇過某片內建顯示的主機板不支援1449*900,多方搜尋才知道是vbios支援度的問題, ...

啊!速死!!的某款via晶片套裝電腦就有這種問題, 要解決還得抓左岸高手改的BIOS.....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速死!!的某款via晶片套裝電腦就有這種問題, 要解決還得抓左岸高手改的BIOS.....唉.... ...

沒錯,就是 ASUS A8V-MX............

网友:
驅動程式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線索,大大指的應該是這個吧,可惜INTEL內建顯示,功能貧弱,沒有辦法改到這裡

對的,就是這個,他底下有 掃描類型 還是 計時選項,這我不清楚是設定什麼,當天我是這樣亂調,就調出結果了

大大你好厲害,根據微薄線索 也能從NVIDIA的驅動裡 找出設定位置
不然找張過時的NVIDIA 掛給他用XD

楼主:
驅動再怎麼更新也只有2009的版本,過時的主機,打擾到各位,只是想再利用不然覺得有些浪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的,就是這個,他底下有 掃描類型 還是 計時選項,這我不清楚是設定什麼,當天我是這樣亂調,就調出結 ...

這是華碩的小主機,大小約一個便當盒,厚度約3公分,裝不下任何原廠額外的東西了,就只能將就著用,而且懷疑主機晶片可能也有些怪怪的,使用上沒任何問題,就是800X600連看網頁都太小,很不方便

剛剛用WIN10 x86 版本安裝也都OK順利,還是顯示卡的部分沒法抓到螢幕,都顯示一般非PNP顯示器,看來是解決無望了

网友:
換一台電腦主機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