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電腦連不上ACER Liquid Z330手機

楼主(2017-01-01):
最近發覺我的電腦連不上ACER Liquid Z330手機。也就是說我將手機用USB線接上電腦之後,電腦中完全看不到手機,因此也就無法存取手機中的資料,例如相片等等。但是手機用USB線接上電腦之後,充電功能是正常的。

我的電能是Windows 10系統。我不大確定是否是在換成Windows 10系統之後才變成這樣的,不過,感覺上並不是,感覺上在換成Windows 10系統之後似乎也成功連上過。

https://www.acer.com/ac/zh/TW/content/support-product/6358?b=1
我有去官網下載驅動程式 (沒有Windows 10版的)
USB 2.0 Driver for Windows XP / 7 / 8 / 8.1 (32/64-bit)

但是下載完後,也無法安裝,錯誤訊息是:Device Not Found

我也曾嘗試設定OneDrive雲端,想說乾脆將資料存在雲端好了,但是搞了半天也搞不定,目前我的OneDrive中仍然空空如也。

有誰能告知該如何解決嗎?

网友A:
有試過別條傳輸線嗎?
小弟也有一隻Liquid系列,但型號是E2 V370
要能傳輸資料,下拉式選單進入USB連接選項>選擇:USB儲存裝置或媒體裝置(MTP),就可以讀取手機的資料,不然一般都是預設:僅限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試過別條傳輸線嗎?
小弟也有一隻Liquid系列,但型號是E2 V370
要能傳輸資料,下拉式選單進入USB連接選 ...

我在下拉式選單看到USB圖示顯示的訊息是:已視為媒體裝置連線
可是在電腦上就是看不到它。

我也有試過換一條USB傳輸線,結果一樣。

网友A:
稍早試了一下,如果插上電腦後選擇:媒體裝置(MTP),電腦並不會出現手機裝置。
傳輸線要拔掉後再插入就會找到了。
只是沒有"USB儲存裝置"這個ˊ選項嗎?

補充一點:小弟電腦也是Windows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早試了一下,如果插上電腦後選擇:媒體裝置(MTP),電腦並不會出現手機裝置。
傳輸線要拔掉後再插入 ...

咦!剛剛我將傳輸線拔掉後再插入,居然電腦上就看到手機了耶!

可是我其實之前已經反覆試過將傳輸線拔掉後再插入好多次了,都完全沒有效果!怪哉!

感謝您!

希望日後不會再出現這種怪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咦!剛剛我將傳輸線拔掉後再插入,居然電腦上就看到手機了耶!

可是我其實之前已經反覆試過將傳輸線拔掉 ...

剛剛再試了一下,選擇媒體裝置>拔掉傳輸線再插入,電腦可以看到手機>再次拔掉插入,又會抓不到手機了,得再選擇媒體裝置再次插拔。
acer的手機介面很原生,所以有些設定上不如其他家的人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再試了一下,選擇媒體裝置>拔掉傳輸線再插入,電腦可以看到手機>再次拔掉插入,又會抓不到手機了, ...

好吧,那我只好想辦法記住這個訣竅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