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熱水溫度顯示

楼主(2017-01-01):
最近興起把家中RF儲熱式電熱水器加裝溫度顯示。在2F、3F 都能看到RF電熱水器溫度。溫度不夠時在2F、3F 按鈕加溫
目前遇到一個難題.管線要拉1.25MM *6條有難度(純3F線材).不知可用0.75MM或18AWG線材替代 !
若要增加安全性,線材考慮加裝3A保險絲與風扇溫度保險絲 .

電磁接觸器會用手上有的S-P35T、S-P11、SC-5-1 .
TIMER :富士ST3PF斷電延時時間繼電器
220V按鈕開關 :最大耐電流4A

网友A:
要看電流  觀察一下實際電路   加熱器的線應該都是由電磁開關控制  其餘的都是控制線  可以用細的24AWG以上即可 或是用多心電纜看看

网友B:
這只是控制電源而且又使用 220v 的電壓 , 使用0.75MM2 應該不成問題 !!

http://a1.com.tw/calc/docs/wse_ex.asp

你可以看各元件上 , 都有標示消耗功率可參考 , 你可以去推算總功率是多少 ??

再來決定使用的保險絲的安培數 , 原則上不能大於線材的耐電流 !!

使用 220v 的控制 , 最好是  2 相都加上保險絲 , 或是 2P NFB 可同時啟閉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電流  觀察一下實際電路   加熱器的線應該都是由電磁開關控制  其餘的都是控制線  可以用細的24AWG以上 ...

專炸兄 :

士林S-P35T耐電流為35A( 沒有標示線圈電流,所以要勺表測量 )

最主要不清楚 電磁接觸器線圈和3V液晶顯示屏能否使用18AWG 線,感謝提供最低可到24AWG訊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只是控制電源而且又使用 220v 的電壓 , 使用0.75MM2 應該不成問題 !!

http://a1.com.tw/calc/docs/wse_e ...

jeanshyen兄 : 剛試拉 0.75MM*6條很勉強,應該會用 24AWG - 18AWG 線材來替代 ! 感謝

提外話 : 18AWG 查規格和0.82MM一樣,但是比0.82MM還要細 !
為什麼水電都是拉0.75MM這種線材而不是拉AWG這頪線材 ! ?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兄 : 剛試拉 0.75MM*6條很勉強,應該會用 24AWG - 18AWG 線材來替代 ! 感謝

線材這鄀分我也不是很清楚 , 這只是不同的標示 , 實際上我們只要知道他的耐電流 , 絶緣等級等參數就好 !!

這應該不是重點吧 !!

切記 :
[使用 220v 的控制 , 最好是  2 相都加上保險絲 , 或是 2P NFB 可同時啟閉電路 !!! ]

网友C:
電子線不適合使用在電力電源; 線材使用, 除了考慮電流外, 還要考慮外皮的耐壓能力.

要拉那麼遠的線路, 可考慮改用弱電方式(低壓直流, 如 24V 或 12V), 就可使用網路線;
2,3F按鈕可並聯使用一對線; 燈也可並聯使用一對線; 還剰兩對線可做其他用途.

弱電可控制小Relay, 再控制電磁開關.

還有, Timer 的開關要和按鈕並聯, 才有自保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子線不適合使用在電力電源; 線材使用, 除了考慮電流外, 還要考慮外皮的耐壓能力.

要拉那麼遠的線路, 可 ...

感謝tick228兄提供寶貴意見 ! 另 5v 控制線路有保護挫施嗎?

网友B:
使用低的直流電壓來做控制 , 不是一個好的主意 !!!
你使用 5v 的電壓 , 拉那麼遠 , 早就壓降掉了 , 而且電壓越低 , 線路上損耗越大 !! (為什麼會用超高壓來傳送電力的原因為一) .
這低壓只適合近距離 , 低耗電的元件使用 !!
你自己可以做實驗 , 把 5v 的電壓拉 5 公尺 , 再用電錶測一下會是幾 v ???

另外你的圖標示有問題的 , 那個 +5v 另一邊應該是 0v 而非 -5v , 你現在這樣電壓是10 v 哦 !!
交流部分你直接 左用 L1 ,  右 L2 就可以了 !!
最後那個 M 的接點為何要做短路的動作 ??
請確認 ~

网友C:
1. 電壓 5V 太低, 請使用 12V 以上.
2. 溫度的訊號, 你要怎麼傳送到 2,3F 的顯示屏?
3. 你對電子及電力配置(自動控制)並不懂, 不建議你 DIY;
    電力配置最怕的不是接錯, 而是接線不確實 及 材料規格選擇不足,
    前項錯誤可即時發現, 但後面錯誤, 確是長時累積才會發生,
    且發生時, 並無法馬上發現, 容易發生公安意外.

所以, 請尋求附近的水電業者(或當初安裝的業者)幫你規劃及配置.

网友:
你怎麼不做個溫控的電路 , 那就不用人工去監看及控制溫度了 ~~

1. 一般就是使用 24h TIMER 做洗澡時段控制 !! (還可以加一手動控制)
2. 使用溫度自動控制 , 只設定好幾度 , 就會自動加熱 , 自動停止 !!!

如此你也只要設一處控制箱 , 就可以控制 (監看) 你所需要的溫度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低的直流電壓來做控制 , 不是一個好的主意 !!!
你使用 5v 的電壓 , 拉那麼遠 , 早就壓降掉了 , 而且電 ...

jeanshyen兄 : m/a 自保持電路確實標錯方向 ! 感謝 ! 至於5v問題我先在平地試試再來回報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電壓 5V 太低, 請使用 12V 以上.
2. 溫度的訊號, 你要怎麼傳送到 2,3F 的顯示屏?
3. 你對電子及電力配置 ...

tick228 兄 :
1.會用5v是線材可減少! 若不行就回到220v , 18awg線材

2.有溫度探棒(未標示)

3.電子零件我是不懂,若真的不行就用正規做法使用 0.8mm控制線而捨棄一些按鈕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兄 : m/a 自保持電路確實標錯方向 ! 感謝 ! 至於5v問題我先在平地試試再來回報狀況!

你用這 TIMER 比較特殊 , 不用加這個自保接點 !!!
原先的電路動作應該是可行 , 不過有缺點 !!
其動作總時間為 (所按住的時間 , 加上設定的時間)  !!
也就是如果你按住不放 , 其動作已經開始 ,  一直到你放開後 , 才開始計時你設的時間 !!
使用一般的 TIMER 即可完成一樣的動作 , 而且不會有該缺點 !!
只不過要多加一個自保的接點 !!!

p.s : 除非你按住的時間 , 超過你設定時間 !!

如果你這電路只是 要從 3F 拉線至 2F,  依你的電路只要 4 條線即可做到 !! (不包括顯示部分)

顯示這會有困難 , [感溫棒] 的線無法拉那麼遠的距離 , 這是一個大問題 !!!
其他的都好解決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這 TIMER 比較特殊 , 不用加這個自保接點 !!!
原先的電路動作應該是可行 , 不過有缺點 !!
其動作總時 ...

jeanshyen兄 : 我買的按鈕是自復位按鈕,所以沒有這個缺點
(所按住的時間 , 加上設定的時間這個缺點)  !!

確實感溫棒的線材拉遠距離是個問題 !

至於溫控的電路!電熱水器有內置一個保護溫控
夏天調50度,冬天調60度!再加上國際牌 TIMER 輔助其實就不錯了
(設定時間到就加熱)

會有2F 3F 加裝可顯示溫度並按鈕加熱40分的念頭也是省電

以往電費4000元! 後續調溫度和加裝國際牌 TIMER電費降至8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兄 : 我買的按鈕是自復位按鈕,所以沒有這個缺點
(所按住的時間 , 加上設定的時間這個缺點)  !!

自復式按鈕我知道啊 !! 我指的是這電路的缺點 !!!
就是 總時間 為 [按住的時間] 加設定的時間  !!
當然是人為[故意按住不放 ] !!!
而另一種配法就不一樣了 , 你按了就開始計時 , 除非你故意按住 , 一直到超過所設定的時間 ,
那就會一直加熱下去 !!!

以上只是針對電路設計做說明 !!  [異常或人為情形}

网友:
感谢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