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電腦診斷器

楼主(2017-01-03):
請問各位前輩,是否有這個診斷器的資料,自己保養機車時會用到,但是完全不知道數值正確與否?
是否有相關資訊?!

网友:
請問您需要的是哪個

楼主:
沒錯!沒錯!
感恩喔!

网友A:
這台我也有拜下去全機種的 也有看到轉三陽山葉的轉接線

网友:
我沒有那一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台我也有拜下去全機種的 也有看到轉三陽山葉的轉接線

所以你應該是開機車行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你應該是開機車行的喔

只要在沒屋頂 打上診斷器 再選機車百貨 就出現了

楼主:
主要是車型不一樣,出來的資料也會不一樣.

网友:
不過以台灣廠商在研發所下功力來看,應該只要引擎核心相同,車型外觀相似,數據也都差不多

楼主:
我家有V2及X-going兩台讀出來的資料大概2成不一樣喔,只能每次保養時接起來紀錄數值,再來比舊數值的落差,或是故障碼的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