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 LM-32D21 使用 TSUMV59XU 電視公板改裝實例(含問題與解決...

楼主(2017-01-03):
起因:同事家中使用之液晶電視SAMPO LM-32D21故障原因不明(應該主板故障).送修過狀況一樣
一直想使用TSUMV59XU 電視公板改裝.於是先爬文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es&kw=TSUMV59XU
包括 說明書電子檔.公板電路圖.工廠模式說明資料(大多是舊版資料)
大多參閱後.向烏骨雞學姐訂購7件改裝套件 (T.VST59.031) .開始進行修改
收到公板試裝
圖01 TSUMV59XU 電視公板 正面
圖02 TSUMV59XU 電視公板 背面
圖03 7件改裝套件 TSUMV59XU 電視公板

故障機概況
圖04 故障機型號 LM-32D21
圖05 故障機 9KEY按鍵
圖06 故障機器構造
圖07 電源板輸出配線
圖08
找出需要的接點
5VSB 待機用
POWER ON 啟動用
12V 音源放大IC用
24V 背光高壓用
圖09 電源輸出標示
圖10 背光高壓板供應
包含需要的接點
1.亮度調整
2.背光開關

面板查詢屏線配置.可參閱WISH大 新手教學 Part I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TSUMV59XU
不另說明

圖11 故障主機板編號 QPWB11540-1G
圖12 面板編號 SHARP LQ315T3LZ48
圖13 面板邏輯板編號 CPWBX3333TPZ
圖14 高壓板編號 RDEN2240TPZ

鄧大改裝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TSUMV59XU

圖15 架構草圖
圖16 故障機9KEY按鍵更新
圖17 按鍵周邊零件拆除
圖18 5VSB接點位置
圖19 音源放大IC YD1517P 12V接點
圖20 POWER ON 接點(需串接限流電阻)(大約4.7K)
防12V電壓回到輸入接點 X處需斷路
補充說明:12V輸入點無輸入.因本板以5VSB供電.故音源放大IC無12V供電.所以造成無聲音輸出

狀況一:油畫
進入工廠模式>使用遙控器>菜單>1147>GENERAL SETTING>LVDS MAP 選項改為 8(或者一一選擇至觀看舒適狀況即可)

狀況二:無聲音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TSUMV59XU
此篇12.13樓有說明.但無解決方式.
而個人解決方式 請參閱圖19.圖20.圖21.
備註:此解法.面板供電12V者無效.

希望對各位公板改裝有幫助.謝謝

网友A:
謝謝你提供維修實例,不過以後請圖文分開,儘量不要把文字直接打在圖片中,因為以後要查詢時只有文字才搜尋的到,把文字打在圖中是搜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提供維修實例,不過以後請圖文分開,儘量不要把文字直接打在圖片中,因為以後要查詢時只有文字才搜尋 ...

好的~WISH大.已補上

网友:
感謝x09818提供的範例

网友B:
請問
5vbs當機起動電壓接在穩壓ic那,確實可當59公板待機起動用,
但面板的5v或3.3v這需要電流很底嗎?不然5vbs會不會很快gg?
謝謝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
5vbs當機起動電壓接在穩壓ic那,確實可當59公板待機起動用,
但面板的5v或3.3v這需要電流很底嗎?不然 ...

我的愚見是..

如果面板是吃5V或3.3的

等於說原本的電源板理論上來說應該也是供應5V給A/D,然後給面板

那V59應該也是沒問題才對!  給你參考一下

网友D:
你好,小弟想請教一下面板吃12V需要如何改,因為一般電視吃12V的比較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小弟想請教一下面板吃12V需要如何改,因為一般電視吃12V的比較普遍

12V可以直接供電
可參考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TSUMV59XU

另外一種是利用升壓板將5VSB升到12V.但我沒試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愚見是..

如果面板是吃5V或3.3的

等於說原本的電源板理論上來說應該也是供應5V給A/D,然後給面板

但是他只有接5vbs,並不是接起動後電源板的5v?
切斷12v,給音源。所以我看此文板子只有5vbs的電源
有錯誤請指導?
謝謝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等於說原本的電源板理論上來說應該也是供應5V給A/D,然後給面板

但是他只有接5vbs,並不是接起動後電源 ...

喔喔!!  大大的意思是說  這5VSB的輸出只有0.5A

雖然可以驅動板子再供電給面板所以5VSB會不會很容易掛掉是這樣嗎?

好問題耶!!!  是我覺得的話,我應該覺得撐不久吧

我居然完全沒有考慮這一點n_10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喔喔!!  大大的意思是說  這5VSB的輸出只有0.5A

雖然可以驅動板子再供電給面板所以5VSB會不會很容易掛掉 ...

我也在學習中,希望有高手來講解一下?
謝謝各位

网友E: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 是用原來的 [電源板供電 ] , 那個 公板的電源可由 5vsb 升壓 供給 , 起動後
再由 原主板的 電源板接績供電 !!! 如果要進階還可以 , 在電源供應後關掉 5vsb 升壓的電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 是用原來的 [電源板供電 ] , 那個 公板的電源可由 5vsb 升壓 供給 , 起動後
再由 原主 ...

請問,這樣5vbs加升壓板輸出12v跟原本電源板12v,最後接在一起不會有問題?沒經驗
當然你有說進皆就是切斷升壓的12v

那一開始就用5vbs接在如本題改機方式,把12v接上原本公板供電端?

网友:
等農曆過年後,我這邊的研習場地缺少的東西徵不到的東西就用買的,我已經有跟做維修的會員商量過,請他來教大家怎麼改公板,有興趣的會員可以來報名參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樣5vbs加升壓板輸出12v跟原本電源板12v,最後接在一起不會有問題?沒經驗
當然你有說進皆就是切 ...

直接這樣接應該也沒問題 , 但如果 5vsb 發生問題不來電 , 那 12v 經 穩壓 ic 後會倒回去 !!
如果在 5vsb 加一 2 極體是可以防止 , 但會有壓降問題 !!

如果使用升壓把 5vsb 升 12 v 後 , 加在公板的輸入端 , 那把原本電源板上的12v 合併 (or) , 加一個
蕭特基 共陰 的元件 , 就可以了!! (這個從廢 power拆 就有了)

進階可以切掉 供給 升壓板的 5vSB , 只要外加一繼電器就可以辦到了 ! , 只不過這耗電搞不好比 升壓板
的耗電多 !! (所以可以不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