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勳風光觸媒滅蚊燈HF-8008F 燈管不亮問題

楼主(2017-01-03):
這台滅蚊燈用了兩三次後燈管就不亮了,被我冷落很久,重新拿出來修。零件除了電感和升壓變壓器沒拆下來量外,
其餘都量過了,數值都正常,只有在量變壓器的輸出端時,燈管就自己亮起來了,移除電源馬上再接上,燈管會亮,
如果等一段時間後接上電源,燈管就不會亮,風扇都是正常的。
不知道是哪個零件故障造成的,有請大家指導指導....

零件不多的電路版

零件不多的電路版

量測輸出端(黃色圓圈)燈管會亮起

量測輸出端(黃色圓圈)燈管會亮起

网友A:
高壓電容(藍色)...
2顆容值相同的話可以試著對調看看(哪條接哪裡請標一下,還有測量值多少也請說一下)...
假如換上新的還是一樣不亮可以試著加大高壓電容(藍色)的容量(電流不夠螢光燈點不起來)...
另一種解法是在黃色圈圈用高阻值的電阻(xM~百K)接起來(也許還要串顆二極體),但是會多耗些電(也沒多少啦),可撐多久不確定(高電壓對電阻不好,也可用多電阻串連法提高耐壓)...:o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電容(藍色)...
2顆容值相同的話可以試著對調看看(哪條接哪裡請標一下,還有測量值多少也請說一 ...

我是有懷疑高壓電容,但電容值量起來是OK的,兩顆規格相同,上面標示22 2KV,電容錶量的數值約23、24,
另外當我用電錶探針去接觸高壓電容腳位,燈管會變得比較亮。

我用DC檔去量測時,電壓值很低,只有用AC檔量,數值才會變很大,不知道該用哪個檔位才是正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有懷疑高壓電容,但電容值量起來是OK的,兩顆規格相同,上面標示22 2KV,電容錶量的數值約23、24,

變壓器出來是交流,當然是用AC 檔測量,不過這是高壓的變壓器,直接測量很有可能會損壞你的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出來是交流,當然是用AC 檔測量,不過這是高壓的變壓器,直接測量很有可能會損壞你的電表。 ...

我以為吃DC的捕蚊燈電路全是跑直流,難怪量不出來。
後來是有用電錶直接量燈管兩側,這台是兩隻燈管,結果電錶當機了,還好保護有啟動,沒損壞....

网友C:
1.過保了嗎? 即使過保你直接TEL勳風,或許仍是免費處理

2.如果說這個捕蚊燈~沒有燈管啟動器,排除燈管本身不良

   只有你圖上那一片電路板而已
   就那幾個元件,直接替換過濾比較快

綠色的麥拉電容規格=?

藍色的規格是 .22/2KV or 22/2KV ?

感覺那片電路板,最好每個焊點捕焊一下,再來測量會比較準確

网友D:
這個好像是它的通病。
當初在好x多買了一組2台都是這樣的情況。每次關電源鍵下再開都要搞好久。小弟都是喬燈管的接觸,因為燈管是插接式。不知道是不這個原因造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有懷疑高壓電容,但電容值量起來是OK的,兩顆規格相同,上面標示22 2KV,電容錶量的數值約23、24,

...先說整個電路
DC電源輸入->RC震盪(可以用示波器看輸出,有問題通常是綠色電容容值衰減)->變壓器昇壓(高壓喔...電錶直接上電量容易死)->燈管
為啥我說高壓電容容易掛...因為我手上有超過10支電蚊拍的屍體(全是掛CCB高壓電容,絕緣臘噴的到處是).只好囤一下量找時間買一包回來換...
雖然說陶瓷電容比較耐操.但是高壓陶瓷電容的絕緣劣化用電錶量不出來(電表輸出很低)
RC震盪(低頻f<100Hz, T≈(1.4~2.3)R*C)

當然也可能是其它問題(高壓端變壓器絕緣劣化...)
但是"量測輸出端(黃色圓圈)燈管會亮起",所以我判斷高壓端輸出還是夠的,只是緩衝用高壓電容不夠力(限流?緩衝?應該是這麼形容吧?)...
不過應該也可以直接PASS高壓電容,直接點燈(這也是一種"千人振"電路喔,不過我之前做的沒升壓到KV,大概6~7百V,直接電人很爽,PS:緊急照明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過保了嗎? 即使過保你直接TEL勳風,或許仍是免費處理

2.如果說這個捕蚊燈~沒有燈管啟動器,排除燈管本身不 ...

1.過期很久囉,找他們應該也會收費了,而且我也已經拆解了..

2.綠色的麥拉電容規格是2A473,藍色高壓電容確定是22/2KV

我覺得這片的焊點已經比我另一台它牌好太多了......哈

22 2KV

22 2KV

2A473

2A473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好像是它的通病。
當初在好x多買了一組2台都是這樣的情況。每次關電源鍵下再開都要搞好久。小弟都是喬 ...

我是覺得這些都是cost down的產品,要不網路不會有人專賣光觸媒捕蚊燈的電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覺得這些都是cost down的產品,要不網路不會有人專賣光觸媒捕蚊燈的電路板.. ...

但是新品就有開關按鍵打開燈管就不亮的現象。
難道是cost down到使用品質不良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說整個電路
DC電源輸入->RC震盪(可以用示波器看輸出,有問題通常是綠色電容容值衰減)->變壓器昇壓(高 ...

如果是高壓電容不夠力,意思是該換耐壓高點的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個好像是它的通病。
當初在好x多買了一組2台都是這樣的情況。每次關電源鍵下再開都要搞好久。小弟都是喬 ...

之前我買兩台勳風的還全新的,只是賣家寄2004的給我,我就用這個理由退貨了。
買來插電環形燈管只會亮1/3,賣家還跟我說要放久一點,才會慢慢亮起來
我還真的放了一小時,大概也從1/3到1/2而已....蚊子沒抓到,自己先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我買兩台勳風的還全新的,只是賣家寄2004的給我,我就用這個理由退貨了。
買來插電環形燈管只會亮1/3 ...

其實我對這家的產品沒什麼好感,市面上有新產品,沒多久他們也會模仿,但品質普普.....

楼主:
我家這的電子材料行買不到22 2KV的電容,請問可以換其他規格來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對這家的產品沒什麼好感,市面上有新產品,沒多久他們也會模仿,但品質普普..... ...

記得十年前吧!
買他家的夾扇,
用一次就裂了,
拿回賣場退貨,
發現的塑膠像是用次級塑膠做成的,
從此對此品牌為拒絕往來戶,
就算有改善,
但我也沒信心再用他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