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佳龍電熱水器STYLE SNX5-LB 故障

楼主(2017-01-04):
安裝後使用還不到半年,突然故障,熱水龍頭打開後,電熱水器的指示燈不亮,水也完全不熱。
打開蓋子後,看起來也完全無異狀。

這樣,可能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請參考產品說明書.即熱式 NX系列
產品說明書.即熱式 NX系列.pdf (2.1 MB, 下載次數: 3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產品說明書.即熱式 NX系列

謝謝。不過,這份說明書我原本就有看過,其中所提到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式都跟我的狀況不同。我開了熱水龍頭後,水量是很大,只是根本不會熱而已。無熔絲開關及漏電斷路器都是在ON的位置,都沒有跳開。

网友B:
確認最後一張圖的水盤組工作正不正常。
檢查方式。
1. 先調整熱水溫度,看看降溫能否恢復正常? 有時是冬天調高水溫,因為水壓不足,加上增溫時,水流量再被減小,這樣水盤組的電極就無法接觸到。
2. 如果仍然無法解決,把總電源關掉,然後開熱水、關熱水,看看水盤有無辦法將四根電極頂到上下互相接觸?  如果無法頂到的話,問題就在這邊。問題可能內部水盤皮破裂、四根電極的接點損耗...

网友C:
安裝不到半年,你是找誰安裝的呢 ?

這東西沒有保固嗎?

保內的東西請找原廠support熱水器上面有電話善用,不要自己瞎搞至人損付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認最後一張圖的水盤組工作正不正常。
檢查方式。
1. 先調整熱水溫度,看看降溫能否恢復正常? 有時是冬天 ...

剛剛都去確認過了:

1. 即使將熱水溫度調成最低(接近0刻度),也仍然不會熱。
2. 那4根電擊,右邊的三根確定可以上下互相接觸,最左邊的那一根則不會動,而且看起來是從來都沒有動過。因為右邊的三根的接觸點都會有一個小黑點痕跡,而最左邊的那一個則是光亮如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裝不到半年,你是找誰安裝的呢 ?

這東西沒有保固嗎?

已經打電話找原廠維修了。

只是想先了解一下情況。

网友:
帖子移到居家維修   問題求助

關於熱水器方面  可以先測量加熱器阻抗  以及上電後的電壓  如果加熱器有電壓 但是沒有熱水 那應該是加熱器壞了  有勾表量電流更好    如果加熱器電壓不對  那們問題就出在前面那些開關了  甚至是也許是接點沒有鎖好 或是已經出現燒焦了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楼主:
剛剛原廠維修人員來了,將蓋子拆下後,只花了一秒鐘就修復了!

他就是將第4張圖左上角的那個棕色圓形按鈕按下去而已,然後開啟熱水龍頭,霎時,指示燈也亮了、水也開始變熱了。

他說那個東西是溫度感應開關,當溫度超過83度C(好像是吧?)時就會跳掉(彈起)。跳掉之後,只要再按下去就能恢復正常工作。正常使用熱水時,溫度大概都不會超過40度C。

至於為何會跳掉,他有說一些可能原因,可是聽起來都跟我發生的情況不大一樣。不過,他推測應該跟我有裝加壓機有關係。

下次再發生的話,我就可以自己「修復」了!

网友D:
是否是水氣問題,看你的圖好像沾滿了水氣!

网友E:
那個按鈕如果真的是溫度感應開關,會不會是空燒,否則這種熱水器沒有水流應該就不會加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是水氣問題,看你的圖好像沾滿了水氣!

我也覺得看起來像是沾滿了水氣,不過其實是乾的。可能是拍照時有晃動到,或是縮小圖檔體積造成的吧,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個按鈕如果真的是溫度感應開關,會不會是空燒,否則這種熱水器沒有水流應該就不會加熱吧 ...

有可能是空燒,因為是在清洗水塔之後第一次使用電熱水器時發生的,一打開熱水龍頭就發生了,根本都還沒開始洗澡呢。(結果,只好用冷水洗了...........)

楼主:
現在想到,2樓提供的手冊中的「安裝說明及注意事項」的第一條說:「本機安裝完成,請先通水後再送電,第二次使用則免。」,可能就是為了避免發生這種空燒的情況吧。

网友F:
那個是漏電保護器的測試鈕...
很久沒用或是突然不能用最好按一下測試鈕(正常會有一跳脫聲"卡"),開關會往下跳,這表示漏電保護器工作正常,再把開關往上扳,就可以繼續使用...
如果按下測試鈕不會開關跳脫...漏電保護器壞了.
如果用著用著開關跳脫(突然不熱)...表示有漏電,不想洗著洗著被電死就叫修或換新的.:on_086|
可能的話每年(至少)按一下測試鈕是否功能正常,不然漏電沒人知...:on_134|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個是漏電保護器的測試鈕...
很久沒用或是突然不能用最好按一下測試鈕(正常會有一跳脫聲"卡"),開 ...

第三張圖片才是漏電斷路器。

网友F:
啊啊啊...不好意思,眼睛脫窗了...
沒注意到第四張圖的"棕色按鈕"在哪裡....
手動回復的溫度開關n_083|跟加壓馬達有關係:on_079|
如果照片再清楚一點就好了,人老了眼睛就不行了:on_124|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啊啊啊...不好意思,眼睛脫窗了...
沒注意到第四張圖的"棕色按鈕"在哪裡....
手動回復的溫 ...

那位維修人員有提到一點,不過我沒聽大懂,大意是說加壓馬達剛啟動時會有短暫的逆流現象,因為剛清洗水塔,所以可能管路中會有空氣,所以可能是因為逆流現象而讓空氣進入加熱器,造成空燒吧。

也許有對加壓馬達熟悉的人可以稍加解說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位維修人員有提到一點,不過我沒聽大懂,大意是說加壓馬達剛啟動時會有短暫的逆流現象,因為剛清洗水塔 ...

應該是你清洗水塔時造成熱水器內沒水,清洗完沒有先開熱水龍頭讓空氣排出,
造成空燒溫度感應開關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應該是你清洗水塔時造成熱水器內沒水,清洗完沒有先開熱水龍頭讓空氣排出,
造成空燒溫度感應開關跳掉.

是啊,我也是這麼猜的。

网友H:
漏電斷路器/無熔線斷路器跳脫後,不一定會跳到OFF,
可能同樣在ON的位置,只是會有點鬆動...
要先關閉到OFF再重開到ON,才會復歸為ON。

維修人員就只是按測試鈕把漏電斷路器關掉,再重開一次而已!

大多瞬熱式電熱水器都只能接蓮蓬頭,出水端不能封閉,不能接在暗管,(有洩壓閥的機種才可接暗管)
因你照片中熱水出水端並不是接在接蓮蓬頭的管子,而是接在牆壁的暗管,
你要再確認一下,看這台的安裝手冊有沒有洩壓閥? 能否接暗管? 否則可能下次空燒會整個爆炸。
瞬熱式電熱水器會爆炸,都是安裝錯誤造成的....

我曾買鑫司牌的型號完全相同,隔了幾年買,價格也差不多,安裝說明卻不同,
舊的有寫不能接暗管,新的則寫有洩壓閥可接暗管...

因你新買沒多久也不要太緊張,可能有洩壓閥??? 但還是確認一下才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漏電斷路器/無熔線斷路器跳脫後,不一定會跳到OFF,
可能同樣在ON的位置,只是會有點鬆動...
要先關閉到OFF再 ...

我不清楚你是否有誤解我這次故障的原因。

我這次故障是因為溫度控制開關跳脫(亦即第4張圖左上角的那個棕色圓形按鈕,位於第二張圖左上角內),而非漏電斷路器跳開(亦即第三張圖,或第二張圖右上角處)。

我再貼一張這個廠牌的說明書:
SG佳龙STYLE SNX5-LB热水器说明书.pdf (1.86 MB, 下載次數: 100)

其中有說:

网友I:
我覺得是無熔絲(開關保險絲),不要想得太複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覺得是無熔絲(開關保險絲),不要想得太複雜。

無熔絲開關在總開關箱內,我有檢查過,是正常的,並沒有跳開。我甚至還主動去關閉一次,然後再開啟,也都無效,才去叫修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不清楚你是否有誤解我這次故障的原因。
我這次故障是因為溫度控制開關跳脫(亦即第4張圖左上角的那個棕色圓形按鈕,位於第二張圖左上角內),而非漏電斷路器跳開(亦即第三張圖,或第二張圖右上角處)。 ...

第4張圖左上角的那個棕色圓形按鈕<---照片只看到螺絲鎖在黑色的東東上,根本沒看到什麼棕色圓形按鈕啊!
第3張漏電斷路器的照片,才有灰色圓形檢測按鈕。所以,還是搞不懂你到底在講什麼棕色圓形按鈕?

你這台有洩壓閥,這樣配管就還OK
但也因為密閉式配管,沒水時造成密閉空燒,而溫度過高啟動溫度保護機制。

只不過,一般瓦斯熱水器是用溫度開關(溫度保護器),溫度過高不能用,溫度降下來之後就正常,不需按什麼..
但你說的第4張圖看不到的棕色圓形按鈕,則是要用按的???

楼主:
我再補一張圖片吧,讓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那個按鈕上的字是RESET。

网友:
樓主說的應該是箭頭指的那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第4張圖左上角的那個棕色圓形按鈕

請問 FlyNews 大

您提到開版大這台熱水器有 "有洩壓閥,"
不知可否提示一下
該型熱水器
洩壓閥位置大約在照片中的哪個位置 ?

网友:
引用 网友J:
請問 FlyNews 大

您提到開版大這台熱水器有 "有洩壓閥,"

因為樓主貼的安裝說明上有寫: ....並附有過熱斷電及洩壓等安全裝置...... 就代表有洩壓閥且可裝配暗管...
但洩壓閥應該是在背面,若高溫高壓會往牆壁噴,照片中應該看不到。

洩壓閥本來就不該朝著人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