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EON COIN125 換大燈燈泡

楼主(2017-01-04):
本來換燈泡應該是很簡單的,但是小弟被這台搞到想罵人,所以才發這篇

AEON COIN125外觀跟YAMAHA CUXI幾乎一樣,連零件也不少通用,小弟維修也都以CUXI100作參考

這台是女王座車,因為近光燈不亮交代臣下處理

前視

燈罩周圍沒有螺絲,僅有下方通風孔中央有1根大螺絲,拆掉後燈罩還是絲毫不動,心想這下大條了

擋泥板下方左右螺絲拆掉

腳踏板下方左右螺絲拆掉

加油孔左右共6顆螺絲拆掉

前擋板向上向前拉起,可與黑色後擋板分離

由於前擋板是一體成型,要卸下前擋板必須先拆掉前輪跟前輪泥擋,因此只能拉開約15公分空隙工作

這台用H4燈泡,問題是固定用C型彈簧難拆的要命,裝上搞了半小時還勾不上去,最後把C型彈簧固定螺絲拆下,先上彈簧跟卡片再小心上螺絲才搞定

這台有點畫虎不成反類犬,CUXI的大燈固定螺絲從外面就能拆掉再卸下燈罩,COIN一定要拆前擋版,宏嘉騰該下重金禮聘設計工程師了

网友:
大大

,,H4燈泡,問題是固定用C型彈簧難拆的要命。彈簧往下壓再移動就開啟,
不用拆彈簧

網站介紹
車訊網1200 × 800以圖搜尋
扳開固定鐵架燈泡是以鐵架固定在燈具尾端上,鐵架是卡在燈具上,用手指按壓鐵架下方凸點然後向右側移動,就可將鐵架鬆開,以取出燈泡。

网友:
果然很難拆

楼主:
e大您PO的是標準構造,燈罩反射面尾端鐵做的,C型彈簧直接卡上去就好

COIN的設計是全塑膠的,紅色C型彈簧一端靠螺絲釘固定在燈罩上,另一端2個勾子勾在L型鐵片上,鐵片再用螺絲固定在燈罩上

可是彈簧超硬的,沒空間又難彎,勾老半天勾不上去,最後小弟先把L型鐵片拆下,2個勾子勾上L型鐵片後,鐵片再套入螺絲小心鎖上

AIR150的燈罩也是標準設計

看來是AEON閉門造車

网友:
引用 楼主:
e大您PO的是標準構造,燈罩反射面尾端鐵做的,C型彈簧直接卡上去就好

COIN的設計是全塑膠的,紅色C型彈簧一端 ...

以前當修車學徒有教我 把車當女人
只要手伸得進去 都幾乎拆的到(好比晚上關燈魚水之歡)
除非工具限制
我也拆過類似車種都這樣換燈泡拆螺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