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元山牌開飲機YS-811DW不會自動切換到保溫燈

楼主(2017-01-04):
元山牌開飲機YS-811DW

加熱完有聽到切換的聲音.但燈沒切到保溫燈(綠色)

加熱完有聽到切換的聲音.但燈沒切到保溫燈(綠色)

水完全煮開.也保溫.但燈號不會自動切換到保溫燈?

网友A:
請您說明症狀是跳保溫後,加熱燈仍然恆亮,還是加熱燈熄,保溫燈也不亮

還有請您查一下線,指示燈接在電路板哪個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說明症狀是跳保溫後,加熱燈仍然恆亮,還是加熱燈熄,保溫燈也不亮

還有請您查一下線,指示燈接在電路 ...

跳保溫後,加熱燈仍然恆亮

网友B:
檢查一下繼電器是否正常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一下繼電器是否正常可以工作…

請問繼電器要怎麼檢查阿?是黑色的四角型的兩個嗎?對不起我不是電子科畢業的.可以教我一下嗎?

楼主:
上網找的繼電器圖片.

网友:
繼電器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