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55v使用一段時間會黑屏

楼主(2017-01-04):
使用一段時間,突然間黑屏,只有重開機,之前主機板有維修過,不知是不是顯示晶片沒焊接好

网友:
先排除驅動程式;所以之前就是修它的獨顯?

楼主:
維修店家說是獨顯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維修店家說是獨顯故障

送回原維修店家,
這種狀況應該是沒換新chip或沒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