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相關] PHILIPS CAMERA VC81205R

楼主(2017-01-05):
朋友拿給我玩玩的老古董~~PHILIPS CAMERA VC81205R

正面圖

外正

外正

背面圖

外背

外背

電路板正面圖

內正

內正

電路板背面圖

內背

內背

很怪的是我不知道它的電源應該從哪進入!?~

它只有一個RAC梅花頭作為影像輸出?!

還有一個撥指開關切換通道1/2?..........莫非是無線傳輸?!

网友A:
這產品沒那麼先進啦~~~

這是要搭配特殊監視器使用, 電源供應亦由那條同軸纜線送入,
可參考附檔12頁有關CCD的規格說明. (channel & power都有描述到)

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產品沒那麼先進啦~~~

這是要搭配特殊監視器使用, 電源供應亦由那條同軸纜線送入,

沒有監視器ㄝ~~~那這玩意就沒用了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監視器ㄝ~~~那這玩意就沒用了說

A大,不試試從FUSE前端直接灌個12V,看看會不會冒煙火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大,不試試從FUSE前端直接灌個12V,看看會不會冒煙火說!

不好吧?~~~~沒戲唱就讓我物歸原主了...

下回才有的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