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RO 的瓶子破了,規格怎麼看?

楼主(2017-01-05):
大家好,我家RO 的瓶子突然破了,想單買個瓶子回來換,不知有沒有單賣這個?

网友A:
老大,這是很普通的 10 吋濾殼。很好買的,最妥當的方式就是把它帶過去店家配,不過一般都是賣整組的,這也沒差,上蓋留下備用!
不過我看了圖片,破的地方在防漏墊上方,應該還堪用不會漏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這是很普通的 10 吋濾殼。很好買的,最妥當的方式就是把它帶過去店家配,不過一般都是賣整組的,這也 ...

會漏水!水會噴出來。

网友A:
如果 要暫時止漏的話,用止水帶將上蓋的螺紋(公牙)繞個10-12 圈再鎖上試試,有時間再去買濾殼!

网友B:
你又幹了啥讓學姊這麼生氣...

网友:
我在特力屋買過,是連上面的座一起賣的。
這種規格大致分兩種,就10吋跟9.5吋濾心用的,差別在上面那個座,瓶身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要暫時止漏的話,用止水帶將上蓋的螺紋(公牙)繞個10-12 圈再鎖上試試,有時間再去買濾殼! ...

並不是從螺紋那裡漏水喔!這是突然就從裂縫那裡噴出水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並不是從螺紋那裡漏水喔!這是突然就從裂縫那裡噴出水來

大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019801625

10英吋YT標準濾殼-藍色透明《 NSF ISO認證 》(進出口2分規格)

老大:標題可能是
RO機前置過濾殼破了
參考

网友:
可以用UV膠黏

网友D:
這種濾水器的外殼是不是最好不要用透明的,還有水管的部分也不要用透明的
聽人家講透明的會有光合作用會長青苔,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019801625

謝謝提醒

楼主:
這個壓力較大,還是買新的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壓力較大,還是買新的比較保險

這一段是在ro馬達加壓前,壓力還小,頂多3kg/cm2?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濾水器的外殼是不是最好不要用透明的,還有水管的部分也不要用透明的
聽人家講透明的會有光合作用會長青 ...

我家會照到太陽的淨水器透明的那一個的確會長青苔,所以換濾心就要順便清洗。

网友E:
振宇五金,問看看,有沒有單賣,如果不急,要不要拆我的,我星期六有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又幹了啥讓學姊這麼生氣...

恐怕是很生氣的樣子,要不然能破成那樣,

网友:
10英吋YT標準濾殼-藍色透明 115
10英吋YT標準透明濾殼     120
以上都2分滴換個新滴沒多少錢
第1道使用透明的是方便查看水質與濾心長青苔可以用板子遮一下就好若真低長過多換個新滴也沒多少嚴格來說我覺滴那算消耗品
還要在買2個2分街頭鎖瓶子都大約10到25之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振宇五金,問看看,有沒有單賣,如果不急,要不要拆我的,我星期六有空

很謝謝你,不過這個得換新的才行。

网友:
我說滴就是單換一個新瓶價格若能等網路上買就好ㄋ超商取貨付款很方便
望了說妳滴是2分接口滴商業或大流量才會用到4分

网友:
我家透明的也裂過一次,廠商建議說不要再用透明的,改用白色的。

网友:
這個很普通啊,去大型生活量販店就有賣了
我家的也裂過一次,在底部><還好我有備用的^^

网友F:
我覺得是墊片硬化(脹大),鎖緊時]錯位才會漏水,我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覺得是墊片硬化(脹大),鎖緊時]錯位才會漏水,我常遇到。

墊片硬化(脹大)有一個原因,就是上太緊。
一般人怕漏水,都用濾殼扳手上很緊,這是個錯誤示範,或許上緊了,但也意謂著墊片被壓扁,下次一定要再上這麼緊,否則很容易漏水。
於是問題來了,該上多緊才正常呢? 若是新品,用兩隻手轉緊不會漏即可!
另一個現象,濾殼內的壓力是很大的,進水就有 6 PSI 左右,加上第一支濾殼後就是接加壓馬達,可能會將濾殼內的壓力加大到 60 PSI 左右,所以若太久沒換濾心了,內部壓力太大無法放掉,濾殼也會破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