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億光11W LED白光燈泡會閃爍在暗掉,可能是哪個原件有...

楼主(2017-01-05):
買了兩顆,一顆黃光用不到一年,出保換了一顆.
這顆白光則是撐不到兩年,就出問題了.

情況是閃爍好幾下, 就暗掉不亮.
時好時壞,現在是壞的狀態居多了......
把 100uf 50V 電容換新.
原 1.5uf 275V 電容換成 2.2uf 275V, (抱歉,圖內誤植成 1.2uf)
狀況一樣沒改善,
請先進指導還有可能是哪一個元件可能造成問題,
謝謝.

億光LED11W白光燈泡電源板正面

億光LED11W白光燈泡電源板正面

億光LED11W白光燈泡電源板背面

億光LED11W白光燈泡電源板背面

网友:
鋁基板上的燈粒也要檢查一下.看正面外觀燈芯旁有發黑也有可能快掛掉也會造成閃爍甚至不亮

楼主:
補上燈芯.

网友:
原 1.5uf 275V 電容為何要換成 2.2uf 275V替代 ?

楼主:
因為台中今華電子買不到 1.5uf 275V的電容.
兩顆併,又找不到塞得回去的體積電容.
只好改用 2.2uf 代.

网友A:
你換錯電容了啦
方形黃色的電容是安規電容 <==不用換
你要換的是橘紅色那顆"金屬皮膜電容"
跑一下線路你就知道了
橋式整流=>電感=>金屬皮膜電容=>IC

网友:
這種LED晶片很容易故障,我修過很多顆都是燈蕊故障,建議你找別的燈蕊試試看,就知道。

网友:
好像是這個

有可調式電供的人可以3V步進的方式加電......看來以後要測過才能確定LED燈板沒問題....

這是其他型號的COB LED

网友:
對了,忽然想到....

用示波器看正負處的電力輸出情況應該也可以判斷供電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換錯電容了啦
方形黃色的電容是安規電容 電感=>金屬皮膜電容=>IC

就我所知,方形黃色電容是金屬皮膜電容,
咖啡是麥拉電容.

試過換回黃色電容1.5u及更換新品麥拉電容0.15uf 630V(咖啡色).
一樣點亮不到一分鐘,就再度熄滅,微微閃亮.

看來買新的比較快.
重點是買螺旋省電燈泡,不再買易壞的LED燈泡.

网友B:
修了多顆這種LED燈泡後~我放棄了
我從對岸掏了整組的吸頂燈把燈泡都換掉了
甚麼節能?用超過1年就壞光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了多顆這種LED燈泡後~我放棄了
我從對岸掏了整組的吸頂燈把燈泡都換掉了
甚麼節能?用超過1年就壞光光.... ...

它的主訴是節能,但是卻沒說可以節省你的荷包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我所知,方形黃色電容是金屬皮膜電容,
咖啡是麥拉電容.

螺旋省電燈泡和LED燈泡.
壽命都不長,
高溫和散熱是最大致命問題!!
我只有回歸原始最簡單,
用一般最便宜的日光燈管,配螺旋省電燈泡的驅動版。

日光燈管01

日光燈管01

日光燈管02

日光燈管02

日光燈管03

日光燈管03

日光燈管04

日光燈管04

我也收到一棵億光的LED燈泡
通電會亮,但一直閃爍.....

日光燈管05

日光燈管05

日光燈管06

日光燈管06

日光燈管07

日光燈管07

日光燈管08

日光燈管08

LED是好的,做在陶瓷基板上,
用固化的散熱膠黏在鋁散熱板上,
陶瓷基板下有螺絲,
固化的散熱膠要怎麼拆啊?

日光燈管09

日光燈管09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螺旋省電燈泡和LED燈泡.
壽命都不長,
高溫和散熱是最大致命問題!!

固化的散熱膠要怎麼拆啊?

就用尖錐弄一下就下來了.....

我覺得頭疼的是那個鏍旋頭怎麼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固化的散熱膠要怎麼拆啊?

就用尖錐弄一下就下來了.....

LED做在陶瓷基板上的,
稍微用點力就會破,
那個鏍旋頭我也不知要怎麼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的主訴是節能,但是卻沒說可以節省你的荷包啊!

以價錢和壽命來說,

C/P值真的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固化的散熱膠要怎麼拆啊?

就用尖錐弄一下就下來了.....

我這顆日製燈是兩焊點解焊後硬旋開,只是轉下後傻眼了,整塊PCBA都被膠固了,裡面根本挖不到,好個日本原裝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螺旋省電燈泡和LED燈泡.
壽命都不長,
高溫和散熱是最大致命問題!!

散熱膠是硬的? 還是軟的?
把焊點解焊應該就可以用刀片把LED晶片吐起來.

抱歉我看錯了! 我以為是靠兩個焊點固定在底座上!
也只能用刀片挖縫隙試看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散熱膠是硬的? 還是軟的?
把焊點解焊應該就可以用刀片把LED晶片吐起來.

散熱膠是硬的!
用刀片稍微用力就裂了,
固定螺絲再陶瓷片下,這真不好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熱膠是硬的!
用刀片稍微用力就裂了,
固定螺絲再陶瓷片下,這真不好拆啊! ...

夾住用水平力量去轉轉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LED做在陶瓷基板上的,
稍微用點力就會破,
那個鏍旋頭我也不知要怎麼拆啊??? ...

我的話不會拆燈泡.鋁基板,應要拆基座與散熱燈頭,見螺絲拆螺絲
,再用拆筆電池電池膠殼的方法脫膠,即可輕鬆分解。

网友:
改直驅比較快,我這個菜鳥參考站上前輩的帖子,用了好久還健在,我還覺得想去回收場找燈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這顆日製燈是兩焊點解焊後硬旋開,只是轉下後傻眼了,整塊PCBA都被膠固了,裡面根本挖不到,好個日本原裝燈 ...

你這個還要從腰部拆開(有個縫那邊)才可以拿到電路板 不是從尾巴挖

网友:
說真的,我用的LED燈泡,除了早期一家叫"趨勢"的壞光外,其它都頭好壯壯到現在還在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話不會拆燈泡.鋁基板,應要拆基座與散熱燈頭,見螺絲拆螺絲
,再用拆筆電池電池膠殼的方法脫膠,即可 ...

螺絲在LED陶瓷基板下,
LED陶瓷基板不先拆,
無法拆螺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旋省電燈泡和LED燈泡.
壽命都不長,
高溫和散熱是最大致命問題!!

請教
用一般最便宜的日光燈管,配螺旋省電燈泡的驅動版
線路如何配置!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