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BEL 8045 PG990 懇請前輩指導求助

楼主(2017-01-05):
""ACBEL 8045""用測試器測試顯示電壓顯示都正常就是 PG990
請教各位前輩..我已將電容都換過其餘多很地方都和好的POWER交換過但仍然PG990 主板無法啟動 懇請指導..

正面電容 二極體 等等 都換過了 背面LM339等也都換過了 能給予指導嗎..拜託了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什麼是電源 PG 信號 PG 值(轉貼)
http://bbs.pigoo.com/thread-31259-1-1.html

看2#
----------------
第一張圖 正上方還好
第二張圖 很糟糕  讓我有轉台的想法
             你覺得有用嗎?
--------------------------------
PG990    我猜是指測試器的數值吧!?  測試器顯示 PG 為 990 ms 一般為100~ 3XX  以內
所以你換LM339 思路大概是對的
但既然換了沒好 就從PG這條線 與 LM339 周邊找起

PS :  附上測試器顯示數值 的照片  有好些...

加油...

楼主:
不好意思..照得不好讓大家看不懂了..我會再改進的 第一次發文 真的非常謝謝
感謝您!!往後還請您多多指教

网友:
首先你要了解 P.G 是什麼 ??
如果沒有 P.G 代表什麼意思 ??
通常這會有專用 IC  在管理 !!!
你的照片也沒看到什麼  ic  (編號)
光用看的是修好不了這 power 的 !!

网友:
1. 重點的圖片要清楚
2. 圖片不要拉變形

网友:
樓主也可以找找看有沒有維修手冊可以對照一下PG990的意思?

网友(2017-02-24):
可以參考我之前修的那篇。
ducky DK-565
各電壓都正常,惟獨PG沒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