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請問ASUS 型號 U35J 這個那裡買的到

楼主(2017-01-06):
ASUS
型號 U35J
問題:開機不通電.拆開後發現這個電阻已經燒穿.問了好幾間都沒有這樣的電阻

已經損壞的

已經損壞的

原來的型號

原來的型號

网友:
0.02R
看有沒有廢板可以拆

网友:
貼片電阻 - 20MΩ  ±1%
大小自己測量一下 0402 0603 0805 1206 沒屋頂應該就搜尋的到

网友:
這類檢測電阻會擊穿,絕對不是換上去就好,先查前後哪裡是否有短路現象

网友:
電流偵測電阻
這個會燒掉,要先查清楚後端哪裡短路
直接換新品上去,可能會燒得更嚴重

网友A:
以後發帖請依版規把廠牌型號補上標題

网友B:
聽樓上幾位大大的話把電阻周圍相關零件MOS管測量看看是否短路

楼主:
好的~我会先检查其他是否已短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樓上幾位大大的話把電阻周圍相關零件MOS管測量看看是否短路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後發帖請依版規把廠牌型號補上標題

好的~以後我会注意

网友:
這要開路很難耶,本身就是耐大電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