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小夜燈超暗

楼主(2017-01-06):
想請教,那顆"爆漿"的零件是什麼呀?  電容嗎?  但看不出來規格呢,想買來換又不知道該買哪種...

网友A:
看起來像金屬薄膜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金屬薄膜電容

感謝大大,剛用放大鏡"隱約"看到474J的字樣,又估狗了一下

晚點去光華找看看,這種電容是不是無極性的啊?  好怕焊上去一插電就...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剛用放大鏡"隱約"看到474J的字樣,又估狗了一下

晚點去光華找看看,這種電容是不是無極性的啊 ...

沒有極性免驚~
找0.47uF 400V或630V的換上去

网友B:
豬肝電容
這是無極性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豬肝電容
這是無極性的啦!

有沒有什麼板子上可以拆來替用的啊?  剛打去公司附近的電子材料行,沒賣

网友C:
從故障的省電燈泡裡面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故障的省電燈泡裡面找看看

好的,感恩

楼主:
讓我翻到一顆很奇怪的LED小夜燈(很不亮的,不知道為什麼),把它身上的474J移植過來,又頭好壯壯了

下面是那顆零件來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讓我翻到一顆很奇怪的LED小夜燈(很不亮的,不知道為什麼),把它身上的474J移植過來,又頭好壯壯了

下面 ...

恭喜完修。不過看到這種的小夜燈心中會怕怕,我還是用有開關鎢絲燈泡小夜燈較安心!

网友D:
為什麼我在今華電子看都是寫 麥拉電容.
金屬薄膜電容我看售價都粉貴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什麼我在今華電子看都是寫 麥拉電容.
金屬薄膜電容我看售價都粉貴捏..... ...

真假?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顆1xx的,這價格不如直接去買一顆新的LED夜燈就好

好在挖到一顆以前抓娃娃機抓到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