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相片中如何印有年月日的?

楼主(2017-01-06):
小弟以前有台數位ˋ相機,可直接列印ˋ有日ˋ期的相片,
現在的數位相機,都沒日期ˊ,難道除了用小畫家之類
軟體,誰能教我直接列ˋ印日期的相片?

网友:
會不會要在設定中打開,
才能顯示出來.
一般數位相機都會有這功能ㄚ~

网友:
一般相機拍出來的相片會儲存EXIF訊息
裡面有拍照日期時間

以我使用的faststone imageviewer來說
要顯示出拍照日期的話

選擇 工具 -> 批次轉換/更名 -> 勾選進階選項

在文字那頁 點 插入一個變數
選擇 EXIF時間日期
調整文字大小,位置

然後批次轉換就可以了

這方法頗麻煩,有些處理軟體可以直接簡化步驟
但是要找

另外,如同sandy319大說的,相機也可以設定拍照自動附上日期

网友A:
很多數位相機都不會在相片上印上日期了,
因為數位相片有內含了 EXIF 資訊,裡面也包含了該張照片的拍攝日期與時間,
如果需要加印日期,可用小工具  PhotoCap 可以簡單的加上日期..

2017-01-06 15_40_23-教學內容:如何批次為照片加上外框 、日期 、文字

載點
http://yuren88.myweb.hinet.net/file/PhotoCap600_CH_BIG5.exe

网友:
要洗出來還是在電腦看呢

网友:
洗出來的話 一般都可以自選

网友:
要電腦看的話就會破壞原檔案 坊間軟體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數位相機都不會在相片上印上日期了,
因為數位相片有內含了 EXIF 資訊,裡面也包含了該張照片的拍攝日 ...

PhotoCap+1......定好樣板檔可以整個資料夾所有檔案批次套用,很方便。

楼主:
今天早上一個朋友打電話說看能ˊ不能幫他照ˋ幾張相,
照幾張相有甚麼問題,他接著說,必須把年月日顯示在照片上,
這ˋ下我傻了,十多年前相ˋ機有此功能,現在好像ˋ都沒了,
要印記日期要相ˋ館可幫你印,後來ˊ我摸索列印功能,都找不到,就算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一個朋友打電話說看能ˊ不能幫他照ˋ幾張相,
照幾張相有甚麼問題,他接著說,必須把年月日顯示在 ...

不止相機, 現在連手機都沒這項功能了.

网友:
如要直印日期視機型功能而定(當初購買就要注意)。

大多主要怕破壞美觀,如直接日期打印在數位圖片上再處理掉就很麻煩。
重要的是ㄧ般數位相機有在檔案的延伸資訊EXIF中,記載拍攝主要時間和,光圈.快門,ISO......等等資訊,所以可從影像中將拍攝時間讀出,相關細部資訊也是機種略有不同
事後所附軟體列印相關數據其優點為 可選擇是否列印,且不影響原圖
              可選擇列印的樣式,大小,或位置(甚至可印於背面與加印文字框樣變形.......調整等)
              可連同其他影像資訊( 如檔案名稱.註解等等 )一同列印
              不受列印比例影響
下圖 右方為EXIF資訊
用軟體或相機硬體都可看到,樣式視各家設計排列,列印視你軟體而定與所需資訊(反正事後隨你塗鴨)。
以上參考

网友:
數位相片只是個電腦檔案,想怎麼改都可以,亮度/對比也可以重新調整,
但日期印在照片上,要消掉可就很累人了!!

若要加上日期,前面一堆人都講可以用photocap了!
就後製把EXIF的日期加上去之後,再沖印或傳檔給朋友即可。

若用手機拍照,EXIF除了有光圈/快門等資訊之外,還有手機型號和拍照的GPS位置,
只要是傳原檔,這些資訊全都在,看詳細資料就清清楚楚!!

是現在的數位相機/手機, 根本沒必要把日期印在照片上!
別把不能把日期印在照片講得像落伍一樣...

(同樣有可後製加上日期的app,只是沒必要內建在相機的功能裡而已!)

网友:
洗相片時, 可以指明要列印日期, 千萬別不小心改到原始圖檔了

對岸出的光影魔術手也可以

网友:
在相片上打印日期是以前底片膠卷時代為了註記時間(當時哪有什麼EXIF資訊呀),才在相片上打印的,方式就是很簡單的透過過度曝光完成,電影膠卷都會打印在影像外方便剪接,大家個人用的當然就打在相片上了,洗出照片來哪天要回味的時候一看角落就知道日期,現在數位當道對於這方面需求漸漸變少當然也就慢慢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