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110V馬達如何做成正轉 停止 逆轉

楼主(2017-01-06):
各位大大抱歉麻煩一下
我想弄一個馬達做出 可以有按鈕方式去操作馬達
請問我該如何做
需要哪一牌子正逆開關和哪種按鈕
由於我在網路上只找到以下這張圖片
但是我看不懂要如何施作
還請各位大大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5633-1-1.html

感謝大大
這篇我有看過
可是看不懂到底該如何配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5633-1-1.html

你這電路圖是廠商給的 , 還是你自己看實際的電路畫出來的 ??

网友:
用簡單的說一下 , 就是你只要把 [ 行駛線圈 ] 或是 [啟動線圈] ,  供電的2 線相互對調 , 就可以做到正逆轉 !!
當然你 2 個同時對調 , 就等同没換的意思 , 所以說你只能對調其中一組 !!

p.s : 可以拿家裡的電風扇來做實驗哦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這電路圖是廠商給的 , 還是你自己看實際的電路畫出來的 ??

自己查線畫出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線畫出來的。

沒什麼大事 , 只是對那馬達過載 , 只斷自保 , 而不是連手動都斷除 , 不知有何用意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這篇我有看過
可是看不懂到底該如何配線

在實際配線之前,先用接線方式做出正轉跟反轉,將馬達正轉、反轉接線順序記錄下來,再依此配繼電器迴路。

不管單相或三相馬達,正逆轉控制大都改變啟動線圈接線極性,也可以啟動線圈不變改變主線圈,只要改變其中一個就會反方向運轉。

正反方向各需一個繼電器或電磁接觸器,為了預防兩個繼電器同時ON,所以大部分都會加上電氣互鎖,嚴密一點的正逆轉專用電磁接觸器還會加上機械互鎖,兩個接觸器接點部分被一支蹺蹺板控制著,保證不會同時動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什麼大事 , 只是對那馬達過載 , 只斷自保 , 而不是連手動都斷除 , 不知有何用意 ??

那是過熱開關,只斷自保迴路應該是有其考量,一般操作鐵捲門都是按一下就放掉,讓捲門完成啟閉後自動停止,所以過熱動作時會跳掉,此時按住上下鍵可強制運轉,以防萬一過熱開關故障開路或配線斷路時完全沒辦法控制,因此拆開整理電路之後,過熱開關還是保持原廠接線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過熱開關,只斷自保迴路應該是有其考量,一般操作鐵捲門都是按一下就放掉,讓捲門完成啟閉後自動停止 ...

動作我當然了解 , 我的做法應該會連手動的也斷開 , 因為人啊 ~ 真的要防 [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動作我當然了解 , 我的做法應該會連手動的也斷開 , 因為人啊 ~ 真的要防 [呆] !!

我之所以會覺得合理.....是因為有鐵捲門打不開恐懼症!

幾十年以來上班的地方都有使用鐵捲門,每隔一段時間都要自行保養、觀察機械與配線,為了方便使用與免除門外按鈕開關盒被橇開的問題,所以都使用遙控器來開門,但又怕遙控主機萬一故障.......所以做了雙重措施,除了遙控器可以開門之外,又並聯了一個自己做的電話遙控的裝置,透過市話號碼撥入,通過密碼檢測之後,按1,2,3是 上、停、下,4 是照明,夜間透過遠端監視可以觀察辦公室內部狀況,也可以遠端開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所以會覺得合理.....是因為有鐵捲門打不開恐懼症!

幾十年以來上班的地方都有使用鐵捲門,每隔一段 ...

我也知道目的應該是在這 ~
不過要是馬達真的過載 , 硬要超它最後的結果當然可能也是很不好的 !!
我想要是真的有問題 , 那個最後手動 (錬條) 可能是唯一的方法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知道目的應該是在這 ~
不過要是馬達真的過載 , 硬要超它最後的結果當然可能也是很不好的 !!
我想要 ...

人在裡面當然不怕,怕的是人在外面進不來........

以正常啟閉來說,發生過熱機率幾乎沒有,只有保養、試機連續反覆上下才有可能,我反而怕的是沒過熱但年久過熱開關接觸不良或斷線,反而造成問題,只斷自保的方式,還可以利用上、下按鈕做吋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在裡面當然不怕,怕的是人在外面進不來........

以正常啟閉來說,發生過熱機率幾乎沒有,只有保養、試 ...

為了防止停電或故障  , 後來都有做小門 ~
不過接那個錬條實在是 ...... 累人 !!
(不好意思樓歪了) !!!

网友:
電路圖 分為主電路和何控制電路

网友:
應該是你買馬達指定的問題.如果你買110V減速馬達,它就會附上接線的圖示.
如果只是一般的感應式馬達是沒得控制正逆轉的.除非是靠外部設計的機械結構去改變

网友:
樓主您的馬達沒有起動電容嗎,只要控制電容在起動繞組前或後就能控制正反轉了,請您上網找圖,應該很多可以參考的,或是直接買馬達控制器

网友:
建議
一 ,控制正,逆轉的主接點
     最好有機械連鎖&電氣連鎖
     以避免動作錯誤短路
二,如果馬達會有慣性轉動
    建議追加電磁制動裝置
    以避免正,逆轉切換時的慣性轉動
    造成線圈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