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 AcBel PCA022-ZA2G 300W

楼主(2017-01-07):
銘牌
正面 含8cm風扇
反面
電壓監控IC  WT7527S
故障情形:上電  +5Vsb = 2.9V 左右
+5Vsb 控制IC TNY277PN
一般而言 都是電容故障居多  檢查二次側電容  拆下檢查都是正常容值
上網 找一下電路圖 (此電路圖非實際電路  作為參考用
量了分壓電阻 阻值正常
只好猜431有問題  更換一顆後 正常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