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eventeam ST-600PFL 600W

楼主(2017-01-07):
銘牌
正面
反面
12cm風扇
+5Vsb 控制IC TNY278PN
電壓監控IC WT7502 SO8
故障情形:上電 +5Vsb 正常 ;  綠色線PS-ON 拉Low   +12V +5V +3.3V 皆無電壓
檢查電源啟動順序
二次側 綠色線PS-ON 拉Low ---> 低壓側光偶 導通
--->高壓側光偶導通---->CM6800TX Vcc 給電壓
這順序皆正常
再來檢查CM6800TX周邊電路元件 皆無異常
無法確認其他元件異常情況下 只好先更換CM6800TX試看看
更換一顆CM6800G後 正常  完修
故障IC CM6800TX

网友:
謝謝分享完修,
高手, 無法確認元件異常也能完修,
這就是憑經驗勝於使用儀器檢測.

网友:
原來如此  厲害
對元件要有相當認識及了解
才有那麼迅速完修...厲害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