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32S4000T破屏換面板

楼主(2017-01-08):
                  型號

      內部架構

   原機面板破裂

     拆到一片日立面板來代換

   面板電壓相符.12V
解析度1366*768也一樣
左供電.訊號線位置也和符.一試機.........

  產生鬼影.一般是從T-CON的LVDS選項(此機在第九腳)高電位或低電位或空腳.改變.
可是日立面板並沒有這個選項.
另外找了一片夏普面板(LQ315T3LZ48)也是一樣鬼影
修改LVDS.本來是高電位.把它接地.就好了(因為可以代換所以就沒有拍照)
記得以前同機型也換過LG的面板也行.
請教前輩
現在問題是日立面板要如何修改才能使用.或是它有一定條件才可代換使用.

网友:
你貼的日立這片面板雖然跟奇美的電壓相符、解析度1366*768也一樣、左供電.訊號線位置也和符.......

但是bit 數不一樣,你用那台面板測試儀測試就知道了

楼主:
抱歉早在2012年就有人po過互換的問題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