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7786維修 微星A55M-P33維修

楼主(2017-01-08):
主機板型號:MS-7786  A55M-P33 AMD-CPU FM1腳位

故障狀況:觸發後-無畫面.不跑碼.除錯卡顯示00 一秒後RESET信號消失(無RESET)

故障分析:先測量電壓

處理過程:這一片是台北大哥寄下來.讓我優先處理.修好後-發文讓大家看看

主角

藍色圈為CPU主供電VCCP有三相.紅色圈為VCCP_NB單一相.黑色.......就不要管它了

先將正常的電壓列出:
1.藍色圈VCCP:大約1.46V

2.紅色圈VCCP_NB:大約1.17V

3.記憶體供電(位於記憶體右方):大約1.5V

4.匯流排供電(位於CPU右下方):大約1.19V

5.整合橋供電(位於整合橋右上方):大約1.08V

首先一開始測CPU供電-正常
再測VCCP_NB為0V.這裡異常.拔掉POWER 測量VCCP_NB的對地阻抗-0歐姆.GG思蜜達
想要知道是MOS端短路還是負載端短路.可以先將電感拆除

如果紅色部份短路就檢查MOS 如果藍色部份短路就檢查藍色部份的電容.記得不要裝CPU

如果你有這一片主機板.請檢查紅色圈裡的電容.可能已經氧化

像這樣

檢查後發現藍色小圈圈裡的電容都短路

更換電容後.將此部位貼上耐熱膠帶防塵(如果貼耐熱膠帶不妥.或有更好的方式.也請告訴我.大家一起進步)

開機後直接跑碼.並且出現畫面

完修

我覺得這種故障現象會形成一種通病.所以把它當成技術通報發文給大家.希望下次碰到的朋友直接秒殺

网友A:
[GG思蜜達]

汁優一.....

网友B:
金厲害 ! 藍色小圈圈裡的短路貼片電容,不知道是如何知道電容值的 ?

楼主:
不客氣.也謝謝你回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GG思蜜達]

汁優一.....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厲害 ! 藍色小圈圈裡的短路貼片電容,不知道是如何知道電容值的 ?

已經直接短路.所以應該沒有電容值了.找出來換掉就行

楼主:
哈哈哈.謝謝舅舅來捧場喔

网友C:
讚的拉~~原來這也會是故障原因,感謝版主分享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讚的拉~~原來這也會是故障原因,感謝版主分享阿!

別客氣.另外.我用"a55m-p33維修"關鍵字去google搜尋.這一篇竟然跑在最上面-真有趣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經直接短路.所以應該沒有電容值了.找出來換掉就行

貼片電容 換掉是找一樣大小顏色相同換上 還是拆下來測量 如何找出正確的電容直
我相信很多版友都想知道

网友E:
我啥多沒看到,只看到一隻 "小強"

网友F:
看似是零件選用的品質問題, 受潮氧化後就掛點了...
的確有可能會形成這品牌的一種通病, 跟某牌的820電阻或北橋泡棉類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貼片電容 換掉是找一樣大小顏色相同換上 還是拆下來測量 如何找出正確的電容直
我相信很多版友都想知道 ...

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我都是找一樣大小.最好是在類似的電路區塊拆零件來使用. 希望有更專業的朋友來解救眾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啥多沒看到,只看到一隻 "小強"

哈哈哈.當我畫了兩個圈之後.就忍不住補了幾隻腳.這叫做"畫強添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似是零件選用的品質問題, 受潮氧化後就掛點了...
的確有可能會形成這品牌的一種通病, 跟某牌的820電阻或 ...

在風口下的零件.真的很難檔得住灰塵覆蓋.同時又有溼氣侵蝕.感覺都提早得風溼症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風口下的零件.真的很難檔得住灰塵覆蓋.同時又有溼氣侵蝕.感覺都提早得風溼症 ...

拿老婆透明指甲油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拿老婆透明指甲油試試看.....

嗯.期待好心人的試用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