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加熱杯墊的拆解與原理

楼主(2017-01-09):
市售咖啡/牛奶加熱(保溫)杯墊的內部結構,主要是由一顆PTC元件構成,並利用PTC的本身特性.達成恆溫效果,故電路極其簡單,詳細請觀看影片中的介紹.

网友:
哇熱像儀~~

楼主:
在淘寶上,輸入PTC加熱片,可找到不同尺寸及電壓/功率的產品,他的應用有賴你我的想像與發揮.

网友A:
裡面那片  跟壓縮機用 ptc啟動器 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裡面那片  跟壓縮機用 ptc啟動器 好像

類似的東西,PTC用途很廣,因為有溫度越高阻抗越高的特性,甚至可以110V/220V通用,差別只在於220V熱得比較快。
在洗碗機裡很常見到的 熱作動器(thermo actuator) 也是利用一片圓形PTC來加熱,溫升之後矽油膨脹推動操作桿。

网友:
原來是這個樣子呀,這樣也可以來做一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