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電冰箱TR-B350I.無動作.

楼主(2017-01-09):
如題.已拆開控制機板.發現IC801爆開.已毀損.不知道IC料號.求解?

网友A:
看layout 很像PI  TNY-Switch 系列
http://www.keikong.com/editor/ph ... /14199106104961.pdf
https://www.power.com/sites/defa ... docs/tny274-280.pdf

1.找找爆開IC其他部分 看有沒有其他印字可以看
2.若要找替代 拍賣 tny278 跟 tny280 比較容易買到

以上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ayout 很像PI  TNY-Switch 系列
http://www.keikong.com/editor/php/upload/20141230/14199106104961.pd ...

糟糕的是.爆開的屍體已經找不到了.

大大.請問TNY278.280...可以替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糟糕的是.爆開的屍體已經找不到了.

大大.請問TNY278.280...可以替代嗎?

無法給你精準答案  畢竟只是從電路板layout推測

可以聯絡 大同服務站 尋求幫助 or 等待其他人有相關資訊提供

以上

网友B:
給您參考參考
ic801-------tny279pn

网友C:
旁邊那顆C808建議起處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您參考參考
ic801-------tny279pn

先前有換上"TNY278PN"這顆...但壓縮機還是無動作.機板燈號閃爍.查詢說明:機板故障

找時間再換TNY279PN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旁邊那顆C808建議起處理 !

好...謝謝告知.有好消息.再與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前有換上"TNY278PN"這顆...但壓縮機還是無動作.機板燈號閃爍.查詢說明:機板故障

找時間再換TNY279PN試 ...

TYN278、TYN279差別只在功率,而且沒差多少,照理說代用應該沒問題,比較懷疑的是那顆電壓回授光耦合IC802,IC爆掉表示高電壓有可能牽連到周邊零件,而光耦合CE耐壓不高又是直接連接,修過類似這種電路主IC爆掉通常光耦合一起帶走,所以這顆換掉試試看,買不到同編號用常見的PC817代用應該OK。

這電路其實很簡單,修好最好測量二次側電壓值與穩定性,若電源正常還是亮故障燈,可能其他地方還有問題。